Deviation+華科爾DEVO10+三合一高頻頭 & S-FHSS協定 & 新四合一高頻頭

楼主(2016-03-22):
買華科爾的DEVO系列遙控器,最主要的就是拿來改,拿來刷 Deviation 韌體,讓它變成無敵控.
討厭的是,市面上的遙控產品實在太多,專業級玩具級五花八門,為了要能搖控大部分的產品,只好不斷的往DEVO遙控器的杜子裡面塞所謂的"高頻頭",高頻頭其實就是無線發射模組,常見的有 DEVO/DSMx 系列的 CYRF6936 , Futaba/Frsky/泉速系列的  CC2500 , Hubsan/早期偉力系列的  A7105 , 最後是近來很多人玩的玩具四軸/偉力/Hisky系列用的 NRF24L01(+).

為了讓它無敵,當然是能裝幾顆高頻頭就裝幾顆高頻頭啊!
關於安裝高頻頭的資訊網路上很多,像 這個 裝一個頭要焊5~8條線,要多一個天線,要佔一個空間,裝第二個.........很抱歉,就是以此類推..........裝第三個?依據以往的資訊就是要用額外的模組去解決,像 Deviation 官網討論的 MultiModule  , 為的就是要無敵,要萬用,要通吃!!

最近在 Deviation 論壇發現了這一個好東西,只要一顆模組就有三個高頻模組(CC2500/A7105/NRF24L01+)的功能,只要一個模組,一根天線,焊一次線就搞定了! 加上原本DEVO遙控器裡面的 CYRF6936 就全到齊,真是好物啊!

淘回來之後,開始試著安裝在 DEVO10 上面,DEVO10是 DEVO系列最好安裝的遙控器了,原因後述.

先把線焊好.

先把DEVO10原本的模組拆掉,把線焊到DEVO10裡面~~

把模組用熱縮膜包好絕緣,避免短路

改一下 Hardware.ini 檔案的設定值

搞定收工.
好像哪裡怪怪的 ????

怪的就在以前只能接兩顆高頻頭,要接第三顆就要用另一個Deviation的方案 MultiModule 計畫才行!
後來對岸3合1模組賣家丟出這個東西時,大家恍然發現,其實不用MultiModule也行~~~ DEVO7E/8S/10 目前都有測試成功的回報,其中  DEVO10 最方便,直接有焊點可以焊,DEVO7E跟8S 就累了,要焊在pin腳超小的 MCU 腳位上......
8S 焊在B3接腳的例子:

新增新款四合一 DEVO/Deviation 專用高頻頭,方便安裝使用!
請看此篇155樓!

楼主:
更新距離測試資料 :
測試說明事項:
1, 因為測試環境不夠大,所以將 DEVO8S+單獨高頻頭/單獨天線及DEVO10+3合1高頻頭的所有測試參數的輸出功率都設定成 3mW 進行比對,若真實使用時將功率開到100mW或150mW,會得到更加測試效果.
2, 因為DEVO8S裡面沒有安裝A7105高頻頭,所以無比對資料.
3, 測試條件中的 NRF24L01 高頻頭項目,因為沒有較好的接收機可使用,所以使用JJ1000作為接收機,在測試過程中有發現第1批的3合1高頻頭,LNA線路異常,後來有重新修正過,部分項目在修正LNA問題之後連遙控距離都有變大現象,現在買到的3合1高頻頭都是修正版的產品,所以此項DEVO10+3合1高頻頭距離可能比 DEVO8S+單獨NRF24L01高頻頭更加.
4, Frsky 效果真的是很好!!
5, 目前 Deviation 已經支援 S-FHSS 協定(CC2500),找時間跟 Frsky 比較一下.

网友A:
楼主你说那个高频头可以支持扶他吧fhss协议的帖子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那个高频头可以支持扶他吧fhss协议的帖子看不到

可以參考這裡(中文):(可下載固件)
http://rc-dc59.blogspot.tw/2016/ ... -futaba-s-fhss.html

或是Deviation官網(英文):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 ... devo-7e-and-devo-10

只要有 CC2500 高頻頭(3合1也有)再加上這個固件就可支持 Futaba S-FHSS 協定了.

网友:
刷控,技术强悍

网友:
能支持futaba的sbus吗?

楼主:
這點不清楚,手邊沒有Futaba接收可以測試。

网友:
技术贴,我也有D10,收下了

楼主:
2樓更新距離測試資料!

楼主:
DEVO 7E 使用者第三模組接線位置 A15 腳位,請參考官網飛友分享: (未經同意,不方便直接轉貼)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 ... dule?start=80#44056

或 B3 腳位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 ... dule?start=80#44073

楼主:
DEVO 7E / DEVO 8S 要焊在 MCU 腳位時,依照1樓最下方照片,在要焊接的腳位兩旁貼上PI耐熱膠帶,把其餘腳位遮住,焊接會容易許多!!
線材使用 AWG 30 或以下尺寸較佳,焊接完要固定好,避免鬆脫.

楼主:
用橘子Orange SF700S (S-FHSS) SBUS + SP Racing F3飛控 + Cleanflight 測試  用 DEVO 10 + S-FHSS 協定, 功能正常!

网友B:
请问楼主焊接时使用的线材是awg哪个规格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焊接时使用的线材是awg哪个规格的?谢谢!

只有焊MCU接腳那根用 AWG34 , 其餘比較沒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焊MCU接腳那根用 AWG34 , 其餘比較沒關係!!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焊MCU接腳那根用 AWG34 , 其餘比較沒關係!!

我是新人小白,我只想加一个带pa的24l01,但是世面上这个模块的有三种天线,分别是pcb天线,sma天线和ipex天线。请问如果是给d7e用的话,应该选哪一种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