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起飞前倾

楼主(2016-03-22):
APM飞控,F450装上云台之后重心靠前,起飞就前倾,脚架一离地就往前翻怎么回事???不是应该自稳吗?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中心靠前了
你起飞前没自己拉升降舵修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中心靠前了
你起飞前没自己拉升降舵修正吗

修正的话需要打很大幅度的杆,起飞之后就开始往后倾了,杆打小了没反应,起飞直接就前翻了

网友B:
飞起来了吗?如果介于离地与着地之间前倾有可能是地面不平或校准有问题,接着推油门飞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了吗?如果介于离地与着地之间前倾有可能是地面不平或校准有问题,接着推油门飞起来就好了

还没完全离地就翻了,水平挺准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完全离地就翻了,水平挺准的啊

是不是推的太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推的太慢啊

不能吧,以前没这样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行程,校准水平

网友:
如果是定高模式起飞就侧翻的话八成是罗盘受干扰

网友:
你把前面支高点再校准加速度计试试

网友:
重心前移了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感觉你用手动模式起飞

网友:
你调重心啊

网友C:
和罗盘、重心都没关系,可能是加速度、电调油门没有校准好,或者电调电机有故障。

网友:
四轴和重心基本没关系, 会自动调节电机转速平衡升力的

网友:
管要吗电机桨上错了,要么飞控坏了,感觉上错可能大

网友:
哦以前可以正常飞,你是什么电机,电机拉力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