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EPO的材质能不能直接用普通喷漆喷

楼主(2016-03-22):
请问EPO的材质能不能直接用普通喷漆喷,会不会腐蚀泡沫。我直接喷在普通泡沫上就直接腐蚀了,不知道EPO材质会不会这样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能喷,但是站不住,一抹掉一片。估计是因为我用的最便宜那种。喷之前最好用砂纸打一遍

网友C:
远一点,喷薄一点,多喷几次就行了

网友D:
喷之前先用000号砂纸打磨一遍,没有了脱模剂粘接就牢固了。每次都喷很薄一层,手法要快,轻轻一扫而过,过厚边缘就会腐蚀。等个15分钟后(视季节)干了再喷,三次就完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