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50电动变焦头遥控变焦问题

楼主(2016-03-22):
目前探索中
1、物理变焦方式,给镜头套一个环+舵机的组合
2、电信号的方式进行变焦。

那么问题来了 2中方法的优劣,以及第二种方法实现的原理及方法

我知道无图你们要说我说个jb来图

网友:
你还是搞个360度舵机,加个齿轮粘镜头上吧,简单实用

网友:
楼上好主意

网友:
第二种方式是可以实现的,但挺麻烦的。最关键的是你还得改造镜头内部,还要引控制线出来,会破坏掉镜头的完整性。镜头也不便宜,还是用外加舵机好些

网友:
资深折腾,技术贴,顶!

网友A:
只发图、不说话、、

网友:
资深折腾,技术贴,顶

网友:
专业!!只能远观!!!!!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它原装的遥控变焦把

网友:
应该有啥转换信号的吧

网友B:
第二种方法比较可靠。1.找到信号源。2.遥控接收信号开关,遥控信号接入。注:信号开关要比例型。问题:容易信号电流大,烧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发图、不说话、、

求少侠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方法比较可靠。1.找到信号源。2.遥控接收信号开关,遥控信号接入。注:信号开关要比例型。问题:容易 ...

那么请问实现的方法  我是直接舵机信号能接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实现的方法  我是直接舵机信号能接入吗

不能直接接收机,要接一个变焦开关控制器(小原件,以前淘宝有,现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接收机,要接一个变焦开关控制器(小原件,以前淘宝有,现在不知道)。

求关键字

网友B:
航拍快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拍快门控制器

那是快门啊  不能控制变焦啊

网友(2016-07-23):
这个貌似有485的云台控制板淘宝上可以买,然后再改装一下

网友:
TB有NEX的原厂变焦快门线,弄个舵机来按按钮吧
套个环的话参考无线跟焦器就行了

网友C:
直接变焦电机拆掉线,废一个9g舵机,把舵机里电机接线引到镜头变焦电机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