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T18sz 油门曲线的调整

楼主(2016-03-22):
我目前是用曲线模式进行3D的飞行,油门曲线就是以前的V型曲线。
但是在futaba T18sz中,表现在飞机上是,转速极其不稳定,一会高一会低。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说明书,有一句话,感觉是在idle up飞行模式下,遥控器是定速的。
不太懂,请教各位模友。
以下为说明书原文:
Idleup curve adjustment 怠速上升模式曲线的调整
Set an idle up curve that maintains aconstant speed at all times, even during operation which reduces the pitchperformed in flight. Create a curve matched to loop, roll, 3D, or otherpurposes and the idle up curv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设置怠速上升曲线,它可以使得发动机一直保持在恒定的转速,即使在飞行过程中降低螺距。根据飞行模式的不同,设置油门曲线让飞机适合做出特技动作,如筋斗、翻滚、3D或者其它动作技巧。

网友A:
我用18SZ配合G160电调设置油门曲线,必须把油门曲线的输出-100--100改成0--100然后校正油门行程。
用-100--100校正油门行程以后标定转速不正常,其他的没发觉什么问题,基本上和14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8SZ配合G160电调设置油门曲线,必须把油门曲线的输出-100--100改成0--100然后校正油门行程。
用-100 ...

谢谢回复!
如何将-100-+100设置成0--100?谢谢
研究半天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如何将-100-+100设置成0--100?谢谢
研究半天没搞明白。

你注意看油门曲线左上角有2个值,左边是油门曲线默认值,改不了
右边是RATE吧,那个是输出值,可以改

网友:
6控新宠,资料先收集(攒钱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注意看油门曲线左上角有2个值,左边是油门曲线默认值,改不了
右边是RATE吧,那个是输出值,可以改

...

是用offset改吗?能把纵坐标改成0-100。而不是-150-+15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offset改吗?能把纵坐标改成0-100。而不是-150-+150吗?

对  以RATE为准
1-17个油门曲线点   我是1-0  5-25  9-50  13-75   17-100   其他的点都取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offset改吗?能把纵坐标改成0-100。而不是-150-+150吗?

上面是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用来校正电调油门行程的
ID1 ID2基本上就是3点   1  9  17  一条直线就行了

网友B:
-100 - +100设置没问题 想要的油门乘以二减一百就是控上的百分比 记得好像有个选项关闭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 - +100设置没问题 想要的油门乘以二减一百就是控上的百分比 记得好像有个选项关闭了就没问题了

哥们,你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哪个选项?谢谢!

楼主:
意思是说,遥控器的默认参数是有问题的。这不科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