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锂电池平衡头炸掉修复

楼主(2016-03-22):
周末玩机,鸡鸡在前进的过程中操作失误,触地炸鸡,由于速度不太高、炸鸡瞬间也收了油门,并没有造成其他损失,但是锂电池由于惯性把平衡头拉下来了。测试了一下电池,没有外伤、性能也没有被影响,常识进行了修理。如下图所示,把电池电路板露出来后,按照平衡头顺序依次焊接,然后用热熔胶固定,最后用纤维胶带包严实,之后测试一切正常,最后附上锂电池接线图供大家参考。
此事故的几点总结:
1、电池和机身都是用魔术贴和绑带固定的,但是由于魔术贴反复使用,已经没多少作用,所以导致炸鸡瞬间不能提供足够的摩擦力,使电池移动。问题提出来了,预防措施估计大家都有了。
2、BB响固定的位置需要改进,避免炸鸡时电池拉拽平衡头。

最后预祝大家爽飞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画的非常直观,

网友:
前天我的也刚被螺旋桨打坏

网友:
适用Tips(收藏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画的非常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画的非常直观,

度娘给的

网友:
这年头穿越机还用bb响呀,很多分电板和飞控都已经集成了这一功能,能省好几克重量,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