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电压极度不稳定怎么破?

楼主(2016-03-22):
新手入模,现有一块2200mah,11.1v 8c遥控器电池。前几天还好着,估计是又一次插在遥控器上练习模拟器忘记拔掉了,最后一次显示电压8.7左右,现在电压不稳定,用IMAX B6充电器。具体表现如下:
1.充电时,采用锂电池模式,电压很快从10V左右跳到12.6V,基本上2秒以内;
2.采用镍氢充电时,电压也可以冲入,不过我一般到12.6V就手动断电。速度很快就上去了。一般在2分钟左右
3.如果电压较低,在锂电模式时,有时会检测为2s。电压在10以上时,出现情况1的状态。

现在装遥控器上,玩不到20分钟,电压就从11.2掉到9.0左右。

电池是不是已经没用了?能不能补救?还是只能另买了?

楼主:
补充一下,在镍氢模式下充电到13V后,进入锂电池放电模式,快速从12V掉,大概在11.4V开始缓慢掉电压,速度约每3-5秒0.02V。
采用锂电池的直充、平衡充、放电、存储模式,都是2秒左右开始报警。

网友A:
这到底是啥电池,可以让你从9v~13v,一般3s锂电池安全范围差不多在10.5~1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到底是啥电池,可以让你从9v~13v,一般3s锂电池安全范围差不多在10.5~12.6v

镍氢充电模式显示是13.06V,但是进入锂电储存模式后显示12.38V,B6迅速报警停止。进入锂电放电模式后又快速掉到11.8V然后才开始以比较慢的速度放电。

网友A:
刚充完电一定会压降,主要是您是用什么电池,什么电池就该用什么模式充电,如果是锂电池这样可能就有过充 过放的危险

网友B:
放到8.7多半是废了,即使有人和你说可以救回来,那其实都是表像,只要过放过的电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从你的描述来看很明显某些电芯内阻已经过大,电芯性能不平衡,这样的电池基本没法用了。如果只是损了其中一片电芯,还能改个2S给别的地方用。

网友C:
本来想直接说破解法的又怕说成水帖,一个字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充完电一定会压降,主要是您是用什么电池,什么电池就该用什么模式充电,如果是锂电池这样可能就有过充  ...

是锂电池。不过用锂电模式充不了也放不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8.7多半是废了,即使有人和你说可以救回来,那其实都是表像,只要过放过的电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

估计也是。一个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直接说破解法的又怕说成水帖,一个字扔。

还是稍微有点小心疼的,哈哈。
话说下午用镍氢模式充到13.2,然后发现之前稍微鼓起的一片神奇的缩下去一些,然后上控以后电压稳定在11.6,玩了10分钟模拟器没有掉压。明天再试试锂电充模式,看看是不是可以挽回。

网友A:
不要再过充 过放了.....会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过充 过放了.....会爆啊~~

会注意的。其实已经有另买新电池的打算了

网友:
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