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快速版纸飞机图片和图纸

楼主(2016-03-22):
这架纸飞机已经试飞成功兼有速度和稳定性可以飘降 这架飞机V槽浅点好飞 建议按照图纸右边的机身做  后掠翼飞机自身比较容易抬头所以重心很重要 看图距离尾部最近的一根碳杆距离头部的直线距离是43厘米 头部电池扎带距离头部10厘米这样电池可以居中安放 我的电子设备参数 东兴威2212 2450kv电机 6寸三叶桨 40安好赢电调 两个9克舵机 11.1 2200毫安锂电

楼主:
这架飞机已经和标准版纸飞机一起飞过  半油对全油 普通纸飞机还赶不上

楼主:
固定电机用的是两根4*3碳杆  加固后掠翼建议用3*2碳杆 当时3*2的已经用完 只能用4*3的了

楼主:
这架飞机因为有较长的后掠翼所以无法垂直起飞 所以可以把图纸中原本是直角的机身进一步截短一些

楼主:
这架飞机用了三种颜色的板子 其中红蓝两色 重量差不多 板子柔一点 头部的白色板子 厚重结实 还做了加强保护 可以应对一般的粗糙降落 及时从树上掉下也没事

网友:
剪了v槽就是飞翼

楼主:
去掉槽子 没试过  初衷是想保留槽子 避免打桨

楼主:
学生从地面看 跟我说外形酷似B2

楼主:
请教各位模友 这架飞机有必要装翼刀吗  装的话 装哪合适 是 机翼两侧还是机翼的1/3处?

网友:
做架试试

楼主:
好的  期待你的试飞结果  后掠翼部分一定要用碳杆加强 不然 会很飘

楼主:
补充说明 上图飞机图片 从正面看有3根碳杆 我说的距离尾部最近的一根是固定电机的两根中距离尾部最近的一根

楼主:
这款飞机 建议已经飞过常规纸飞机的 模友制作试飞

网友:
按照楼主的配置,2200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看用多大的油门 10-15分钟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最近纸飞机挺火的嘛

网友:
有了V型槽还装什么翼刀?还不稳吗?

楼主:
大风中机身有点抖

网友(2016-05-24):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 上图飞机图片 从正面看有3根碳杆 我说的距离尾部最近的一根是固定电机的两根中距离尾部最近的一根 ...

重心是不是就在您说的电机座碳杆位置,到机头43CM处?

网友A:
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