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标准江苏省青少年航模竞赛版纸飞机图纸

楼主(2016-03-22):
里面有纸飞机图纸 样机图片

纸飞机样机图片

纸飞机样机图片

标准版纸飞机图纸

标准版纸飞机图纸

楼主:
电子配置是 ldpower 2212 1400KV 8寸三叶桨 9克银燕舵机 30安电调(做了20厘米延长 便于调重心) 11.1 2200毫安锂电

楼主:
或者是2212 2200kv 配6寸三叶桨

楼主:
这架飞机 的重心主要是由图纸上说的第二根碳杆决定的  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确定

楼主:
这款飞机 我曾经做过74%和82%的纸飞机也一样好飞

楼主:
遥控纸飞机制作步骤及要点总结
KT板选料 机翼机身用红蓝色板做 头部电池挡板及衬板用厚重结实的白色料子做
三步
画图切好板子
根据选用的不同料子 在板子上按比赛要求的图纸画出各个组成部分 后用手术刀把每个部分切出来 注意检查机身机翼尤其是机翼尾翼部分 一定要对称 如果尺寸相差大一定要重做 切好后用重物压一夜把板子压平
之后在机翼和尾翼上把斜面做出来 并开好舵机安装板的孔

组装出飞机框架
用纤维胶带和透明胶把飞机组装起来 注意机翼和尾翼组装好后 就用V槽样板固定在尾部 便于头部上电池挡板(注意一定要固定紧 不要有缝隙 不然V槽尺寸有误差) 后上电池挡板 具体方法 在电池挡板反面刷泡沫胶 后上衬板并试着固定在头部调整好衬板的位置 后固定好衬板并在电池挡板正面贴魔术贴 开槽穿T形扎带以固定电池  后在机翼头部上双面胶 固定好电池挡板 并做好电池位的可移动标记块 标记块的魔术贴用热熔胶和标记快固定  并做好第二根碳杆固定位的标记 后对头部做加强并对机翼做包边上包书夹进一步加强机翼
注意机翼尾端 使用久了可能会出现下塌 影响尾翼水平 所以可以先在尾端正反面 上热熔胶  尤其是正面的凹槽里要用热熔胶填满 好把两边黏结起来 后用纤维胶带在正反面绷紧拉平固定

安装电子设备
分两部分 电机杆和舵机
先选择结实的桐木条 上车床开两个槽注意不要太深 (电机先不上) 按照比赛要求先确定长碳杆的位置并做标记 后量一下从左到右的距离 把这个碳杆居中固定  之后找到居中固定桐木条的位置做标记并上两道1厘米宽的双面胶(便于卡紧桐木条)后将桐木条开的槽朝上 一端固定在最长的碳杆上 后卡入第二根碳杆 做好标记 量下尺寸 按尺寸截断碳杆 后居中固定  后固定住碳杆先用透明胶初步固定 后用纤维胶带进一步固定最后 垫木片上紧扎带 在打孔处用热熔胶进一步加强 之后对桐木条进行微调使其居中后用ab胶打边固定死
在ab胶凝固的过程中可以上舵机 用乳胶把舵机固定片固定到机翼上 后上舵机 上舵脚时用热熔胶打边 后上遥控器 上电 舵机调零 尾翼带点升舵 但要确保 脱控 飞机能平飞 降落缓和
等桐木条固定好后 上电机螺旋桨 上电调试

调试试飞
首飞 电池靠前 重心前移放飞机上天后 进一步对升降舵和副翼进行微调使其能平飞
做纸飞机新机型或缩小放大比例时 碳杆位置不确定 可以用取两端极端值的方法确定 并且先不上扎带固定碳杆等试飞效果良好后再用扎带进一步固定好 上碳杆时要远看来调水平和垂直居中位置
注意如果飞机使用三叶桨则金属马达固定座一定要用ab胶固定 不能用热熔胶不然强度不够会爆桨。

网友:
航模要从娃娃抓起

楼主:
那是  从小培养

楼主:
上图 左边黄色桨是6寸三叶  右边黑色是8寸三叶 用三叶桨 最好是用带有散热器的金属电机固定座 曾经这样的配置 电机烧化过塑料电机固定座

网友:
黑板上的就是图纸啊?

网友:
终于看到省赛标准纸飞机的尺寸了,已经找了很长一段时间,谢分享!

网友:
飞这个三年多了。。。

网友(2017-03-30):
重心在哪?如何确定重心

网友:
这个图纸很有风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是2212 2200kv 配6寸三叶桨

我不会告诉你其实可以用7寸桨的比赛的时候有人用这个配置,一次性的

网友(2020-05-03):
V槽36.5是不是太宽了

网友A:
配置kv2200 1400 8寸桨,3S2200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kv2200 1400 8寸桨,3S2200行吧

这个视频里相关配置说得很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kv2200 1400 8寸桨,3S2200行吧

不知道怎么发视频,这里是链接,

网友:
图纸画的太乱

网友:
谢谢回复。中间V槽是36.5吗,那翼展1米多了

网友:
让我想那位大神的油动纸飞机。

网友:
电机需要多少上角度

网友(2022-10-08):
请问v槽宽度和深度是从最后方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