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最新固件油门解锁

楼主(2016-03-22):
昨天刷了bf的最新固件,解锁的时候需要把油门微调调到最低才能解锁,折腾了一晚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bf菜鸟一枚!

网友A:
微调别动,舵量全部开到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别动,舵量全部开到125%。

完了回家试试,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别动,舵量全部开到125%。

还是不行,降低固件看看,现在用的多的是什么固件

网友B:
可以在CLI模式下將1040修改為1100就不用微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降低固件看看,现在用的多的是什么固件

BF2.5.3最低油门低于1040方可解锁,或在CLI里输入set min_check = 1100然后sav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CLI模式下將1040修改為1100就不用微調.

谢谢,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2.5.3最低油门低于1040方可解锁,或在CLI里输入set min_check = 1100然后save即可。

嗯,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2.5.3最低油门低于1040方可解锁,或在CLI里输入set min_check = 1100然后save即可。

请问大神,直接在“命令”框键入“set min_check = 1100”回车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直接在“命令”框键入“set min_check = 1100”回车就可以了吗?

对,然后再输入save后回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然后再输入save后回车就行了。

分两次输入吗?

楼主:
嗯,我都看着你的帖子才折腾BF的

楼主:
在你看来,CF和BF哪个更爽一点。
大神,你的微信或QQ号码是多少,我BF菜鸟一枚

楼主:
油门解锁了,不过飞起来左右晃动厉害,怎么调也不行,是不是新固件有BUG?决定刷老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看来,CF和BF哪个更爽一点。
大神,你的微信或QQ号码是多少,我BF菜鸟一枚

当然是BF了,CF能保守一些,BF为了提高功能和性能更新更为活跃一些。29147419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解锁了,不过飞起来左右晃动厉害,怎么调也不行,是不是新固件有BUG?决定刷老固件

我也用BF最新版飞了,很稳定,况且2.5.3 17天没有更新,这时间已经很长了,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还是你哪块没有调好。刚才两小时前2.5.4更新版又出来了,我继续研究一下有什么新的变化,刚升级完飞一次就又更新了,每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BF最新版飞了,很稳定,况且2.5.3 17天没有更新,这时间已经很长了,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还是你 ...

嗯,期待你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