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入手家用车床,看中金洋JY290VF。请前辈指点。

楼主(2016-03-22):
如题。这款机子标价9200元,店家说可以送500元的配件。想请教各位网友前辈,1)这款机子怎样,性价比如何。2)如果索要配件,哪些配件最值得要。

网友:
工业不好用  家用土豪

网友:
家用车床,黄山CJM250是当家花旦。
不过这个车床也不错,带丝杠光杠,家机里的战斗机。
车床配件不多,车刀,中心架,跟刀架,四爪卡盘,活络尾顶,钻夹头,中心钻,各种钻头铰刀,基本够用了。

网友:
家里有CJM250  公司有 CA6140   还是觉得不够用啊

网友:
黄山CJM250价格不菲吧?

网友A:
钢材都跌价很多了,这些机床为何不掉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材都跌价很多了,这些机床为何不掉价呢?

可能二手市场才会有些反应吧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比和考量。还是决定入手这款金洋290了。约10天后到货,用后再来汇报。

网友(2016-04-21):
我买了一台一年了,说实话,性能一般般,噪音有点大,直流电机用的可控硅调速器使电机低速有很大的嗡嗡声,高速时整流子又有尖叫声,我改成了三相电机用变频器驱动,但改装花了很大的劲,溜板箱的那个蜗轮蜗杆阻力很大,我拆开后,发现蜗杆铜螺套上面那个止动小螺丝孔钻偏了转不动,拆洗达磨后还是得把光杆离合器调到很紧才不会打滑,光杆离合器实际起不到保护作用,拖板螺丝间隙较大,尤其不合理的是那个溜板箱锁紧块是一个小7字块,根本锁不紧,间隙大左右晃动,还有拖板下滑块其中一块螺丝是从底下装进去的,螺纹在拖板上,要拆下溜板箱要差不多全部分解走刀系统才能拆下来,,我把螺纹改到下滑块上方便从上面装螺丝,我把拖板上的螺纹钻掉,从底下装的两个锣丝都改成从上面装,这样很容易就把溜板箱从机器上整体取下来了,方便后期维修改进,还把锁紧小块和下滑板用铁条焊到了一一起形成整块就不晃动了。挂轮噪音很大,吭当吭当的声音,要车个螺纹要换挂轮很不方便,换了螺纹挂轮后车床就不能自动走到了,遇上既要自动走刀又要车螺纹很不方便,我计划这段把挂轮全部拆掉改个步进电机上去,装个主轴编码器改成电子挂轮。我剩下直流电机和调速器,电机安装板,还有将要拆掉的一堆齿轮,其实这些东西的价格完全可以换来变频系统和步进马达,步进驱动器等东西。

网友:
还有这台车床的铭牌上把径向进刀量的数据全部标错了,标小了一倍,光杆转一圈的径向进刀量是0.5MM,横向进刀量是2MM。

网友:
家用性价比最高是二手的C0630,家用终极神器,齿轮变速大扭矩,不用换挂轮,双杠,纵横自动走刀,重400kg很稳、刚性好,但是几个人还是可以搞动。如果有9200预算的话,买这个还可以剩下钱去弄台16v小铣床。

网友:
CJM250  2小时前已经下单

网友:
9200的价格为什么不买CJM320B?

网友:
有钱就买~

网友(2017-03-14):
还是320b吧

网友:
有喜欢这个车床,,不知楼主买了没有,,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