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小胖

楼主(2016-03-22):
各位大神,有飞过双发小胖子吗? 请教一下双发飞行性能怎么样,相比尾推好操控不。  今晚装完机打算明天试飞的,结果犯了个错误,一个电调同时接上两电机发现根本启动不来,手上只有空闲的80a40a电调一个,估计用不上了得再买个40a电调才能试飞~

楼主:
怎么图片都发不上_

网友A:
两个电机要两个电调,两个电调线用Y线连要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去掉,双发飞机都挺好飞的,双发油门行程要一样

网友B:
小胖不适合双发,尾力臂太短,升降会很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要两个电调,两个电调线用Y线连要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去掉,双发飞机都挺好飞的,双发油门行程要 ...

是刚开始用了只一个电调发现不行,查了才知道无刷必须用两个改改正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胖不适合双发,尾力臂太短,升降会很迟钝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过来呢!尾座已经被我拆坏了

网友C:
尾力臂越短,俯仰越灵活,参考飞翼

网友:
试飞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力臂越短,俯仰越灵活,参考飞翼

重心要求越准确

网友D:
改成运输机了,哈哈,配个起落架更帅

楼主:
改了平尾

楼主:
明天试飞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力臂越短,俯仰越灵活,参考飞翼

好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力臂越短,俯仰越灵活,参考飞翼

楼上说会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运输机了,哈哈,配个起落架更帅

起落架给拆了,尽量减重要飞fpv

网友:
就一杠杆,力臂短需要的力就大,小胖舵面小,舵面产生的力也比较小,因此会迟钝,你可以试试看谁对。

网友E:
刚改完了个双发冲浪,好飞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改完了个双发冲浪,好飞的不得了。

不用担心反扭了

楼主:
改造成功

网友F:
太折腾,这样改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折腾,这样改意义不大

航模在于折腾

网友:
坐等楼主视频,祝爽飞。。

网友:
螺旋桨建议还是换成多轴正反桨吧,这样不太好飞。

网友:
混个脸熟

网友G:
水平尾翼与垂直尾翼最好做斜撑,怎么视频还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平尾翼与垂直尾翼最好做斜撑,怎么视频还不来

这几天我们南方一直下雨,天气不允许试飞

网友H:
小胖属于快速机,楼主用慢速桨,速度上不去,效率反而低

楼主:
?sharefrom=iphone              视频来了,因为下起小雨匆匆忙忙飞了两圈就降落了

楼主:
改完以后感觉就是手抛起飞轻松了很多起飞重量将至1500G,空中打舵反应迅速飞行平稳,视频中多数都是50油门平飞。待天气好转多测试几轮就把飞控图传给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胖属于快速机,楼主用慢速桨,速度上不去,效率反而低

被我硬改成慢速机了

网友:
视频飞的好匆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过来呢!尾座已经被我拆坏了

不必担心。双发胖子不论大小我都飞过,比原装背推好飞很多。这飞机设计的尾力臂的确是不够长,不过和双发没什么关系。原来不够长不好用,改了双发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觉得原来够用,那改双发不会有什么影响,也是够用的。
不过,改了双发,取消了背推电机,尾巴就变轻了,再加上机翼前面增加了两个电机,重心肯定变了。必须要调整配载位置,把重心重新调整到原来的位置上。我的做法是把动力电往重心靠,并且把图传电丢后面去。
顺便发个我的大胖双发第三视角夜航视频,众乐乐一下。
?from=y1.9-3.1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太折腾,这样改意义不大

意义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完以后感觉就是手抛起飞轻松了很多起飞重量将至1500G,空中打舵反应迅速飞行平稳,视频中多数都是50油门 ...

双发翼吊螺旋桨最大的意义在于,螺旋桨滑流直接作用于机翼上,滑流覆盖机翼的部分不论飞机处于任何状态都能提供稳定的升力,使得起飞更加容易和稳定,并且失速极限和翼载荷容许余度变大很多。慢慢体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必担心。双发胖子不论大小我都飞过,比原装背推好飞很多。这飞机设计的尾力臂的确是不够长,不过和双发 ...

解释得很到位-谢谢大神小弟受教了,改了双发平尾后在低速时稳定了不再担心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意义非常大。

谢谢大神对我的支持

楼主:
这两天测试了五六遍,飞行还是很稳定的,50油门平飞满油能垂直爬升  这两天就把飞控u22给装上开始fpv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必担心。双发胖子不论大小我都飞过,比原装背推好飞很多。这飞机设计的尾力臂的确是不够长,不过和双发 ...

厉害啊!这得很好的视力才敢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refer=eco-h5-zpd&tuid=UMTc0NzE5MjI4NA==&x 挂山狗 ...

飞的不错。你这两个螺旋桨声音很销魂啊。

不过,副翼感觉有些过于灵活了,可以试着调一下舵面曲线,让舵量初段柔和一些。还有疑似重心有些偏前了,可以适当往后调一点点。以正常巡航速度松杆能保持平飞为准。

另外,视频中拐弯多次出现大坡度转弯导致弯内侧机翼和机头往下掉的类尾旋状姿态,都被你用副翼及时修正。如果能够排除飞机过重空速过慢的情况的话(从视频上看不大像),那么就是胖子系列机型尾容量不足导致纵向安定性差的老问题了。可以尝试在两个V尾之间加一块面积不小于单个V尾的垂直安定面,KT板,木板或者类似东西皆可,要有一定厚度为好。可以比较明显的改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啊!这得很好的视力才敢飞

其实没比白天第三视角飞的更远。全黑环境是完全看不见飞机的,视力再好都没用。
主要是灯的安装要保证在任何角度任意姿态都能分辨清楚飞机的位置和姿态,还有就是飞多了,跑道在心中而不在眼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