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为什么需要零螺距电流记忆?

楼主(2016-03-22):
有一些电调在使用定速功能时,比如蝎子、好盈等,要有一个零螺距电流记忆过程。凤凰电调定速不需要此过程。

这个过程对定速有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请高手解惑啊!

网友:
这个最好问好赢,其他人真说不上来额

应该是 50%油门,带大桨的0螺距电流~

网友:
我也想問 這樣子換槳是不是也要重新記憶 因為不同槳重量也不一樣

网友:
我只知道K牌电调0螺距记忆是为了后来的飞行定速更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请高手解惑啊!

450的电机调定速,在哪调呢?另外,加个好友可以吗?看得出来,你也是真正玩飞机的高人。

楼主:
竟然说人愿意回答。

楼主:
我发表一个看法。这个坛子的确没有以前的感受好了,但作为模友聚会的地方之一,值得大家珍惜。事实上,这个坛子里的高手很多,都懒得答理新手。我理解这种现象,毕竟大家都忙。但是...

网友:
0螺距我的理解,是只有大桨的运转负载而没有(或尽量小的空气阻力),以此时的数值(电流或电机转速)来作为定速的标准值,转速不够时补,超过时收。
3D飞行中会有大量0螺距的应用,这样向2端正负螺距变化特别是同量变化时,2端补或者收转的的电调反馈会做到一致,转速也能尽量保持两端同步的增减变化,确保相同正负螺距情况下提供的升力或阻力一致,从而保证动作不会因为转速值的变化过大出现偏差,特别是快速动作转换。

想象一下,如果在标定转速时,大桨带有一定的正螺距或者负螺距,那么在频繁的正-0-负螺距同量(比如5度正——0度——5度负)转换中由于转速不以0螺距时的负载为参考,极其容易出现正负两端转速不同步,因为电调再好,补转总是会有延迟的!

50油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考虑地面标定安全性的因素,因为按照好盈V3才上市时的说法,你在任何油门标定(40——85之间)都是可以的,好像有过这种说法,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依稀记得。

以前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想法是否正确,期待更专业人士解惑。

网友:
在根据你的电池能力标定控制行程。因为这种控制是开环控制,零螺距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要知道一个特定摇杆量对应的转速是多少,比如100%油门量或者50%油门量。这样电调才能根据你油门设定到多少,对应什么转速,也不会让你的飞机超转,保护电池。

网友:
K牌的说明书中说是0螺距用设定的转速启动(比如60%一直线),因为有缓启动,要十几秒达到设定转速,(标定完成),然后不管螺距(负载)怎么变,都会保持这个转速。标定时会加入电池放电的因素,所以每次标定后的实际转速会不同。还有个11模式的,就是不管电池因素,只记住第一次标定的转速。外语水平有限,也不知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
好问题,我也学习了

网友:
这就和往客人杯子里倒水一样   一般到中间      客人嫌热了就馋点凉水    嫌凉了就兑点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