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210 接收

楼主(2016-03-22):
求助,有没有人试过F210换别的遥控。。。或者是F210的RX713接收,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接线和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A:
手贱拆开过 都是模块化 排线类型的 不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贱拆开过 都是模块化 排线类型的 不好分辨
是啊,如果能知道接线就好了。。。这么小的接收,爽啊。。。哪怕是只知道供电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贱拆开过 都是模块化 排线类型的 不好分辨
能否拍照我看下,想自己用rx713搞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