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2206的电机性能如何?

楼主(2016-03-22):
看上去很结实的样子 不知道2206适合多大尺寸的机架和几S的电池  另外发现这个电机是没有反牙的 那不怕桨会松吗?

网友A:
没有反牙说明是用在其他用途的电机。多轴不适用

网友:
防松螺母

网友:
非主流,涂装很骚包

网友B:
只能说 你上浆的时候会很累 还会打滑   以前多轴就这个选择
现在没必要选中了····    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 你上浆的时候会很累 还会打滑   以前多轴就这个选择
现在没必要选中了····    多轴  ...

所以我觉得现在银燕的2204比较合适 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觉得现在银燕的2204比较合适 耐炸

我的是2206 KV1900  够玩了

网友:
这个电机不错,我的就是装的这个

网友:
rctimer的电机220都可以用啊!支持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牙说明是用在其他用途的电机。多轴不适用

现在多轴的电机趋势都是使用防松螺母,方便拆卸。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哦

网友:
防松螺帽与以前ZIDAN头效果差不多,这电机支持正反转,可以玩3D,正反牙电机会射桨。

网友:
没正反牙。。总觉得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