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穿越块两个月了。来晒晒鸡.更新个DVR小视屏

楼主(2016-03-22):
210的架子。星动力的。。。4MM底板还是可以的。刚刚到了油漆笔,补了一下边。哈哈。随手录了一个小视屏

图传天线延长孔我感觉是几乎所有机架上板的软肋。自己加固了一下。从碳板中切割一片下来,打了个孔。叠了个双层。。妈妈再也不担心天线延长孔炸碎了

菜鸟勿喷,DVR画质本来就烂,上传电脑上更烂,再用软件编辑一下又烂了一点,在给优酷压缩。。。。。卧槽

网友A:
要真炸了  你这样加固的估计图传都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真炸了  你这样加固的估计图传都散架了·········

延长线而已。。。跟图传有什么关系。我把上板炸烂了就是后面的孔,跟图传不相干啦。

网友B:
相当不错,请问一下楼主的流水尾灯是如何实现的,也是在CF里设置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不错,请问一下楼主的流水尾灯是如何实现的,也是在CF里设置出来的吗?

买这种灯板。还有八个灯的。。。通电吧数据线接到F3的7孔内。在F3内调试就行了。M开头的。。。具体英文我忘记了。哈哈
可以实现油门,解锁,转向,跑马灯等效果。。。颜色相对不是太丰富,不过还是红绿蓝可变的啦。。。夹杂在中间的颜色显示效果不太好。

网友C:
外形这真不错,什么配置能说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这种灯板。还有八个灯的。。。通电吧数据线接到F3的7孔内。在F3内调试就行了。M开头的。。。具体英文我 ...

恩,谢谢,这种灯板我也有并接好了,其它效果都行,但跑马灯效果没设过,是用RING那个吗,刚才设了一下也没太大效果,请问具体如何设置?或把LED及COLOR的代码共享一下,我的也是6个LED加一个BB响这种灯条。

网友D:
颜色够亮骚,就是容易脏(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形这真不错,什么配置能说下吗?

F3,2205电机,DYS20A电调。欧姆为600图传。五合一分电板。。机架是星动力的210机架啦。。。脚架灯也是星动力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这种灯板我也有并接好了,其它效果都行,但跑马灯效果没设过,是用RING那个吗,刚才设了一下也 ...

就是那个RING。设置之后。。。必须解锁才有反应。。。最好取消其他效果。叠加之后感觉不是很好。比如6个灯6个都要设置RING。然后解锁,跑动的速度和油门有关系,越高速度越快。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RING。设置之后。。。必须解锁才有反应。。。最好取消其他效果。叠加之后感觉不是很好。比如6个 ...

收到,谢谢,那看来主要是我没解锁所致,我有时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色够亮骚,就是容易脏(难清洗)

骚也是有代价的啊。。。好在脏了擦擦。太脏直接用松香水洗掉重上就是了。。没什么成本。但是能提升逼格。必须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