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穿越机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6-03-22):
最近翻了翻论坛发现有不少人丢机,由于穿越机不具备返航功能,整个飞行全部依靠图传的图像,所以装机选配件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既能爽飞又不会提控回家呢?下面分享下我的一点小经验!
配置方面先从图传说起,以发射三叶草,接收4叶草为例!因为图传是飞机和飞手之间的第二联路(遥控器是第一联路)合理选择很重要!如果你选择在空旷地带并且有少量树木障碍物的地方穿越,首选的是5.8G 200mw的图传,这比较适合这种地形,飞行距离应该保证在200米半径内!如果你准备在树木和植物较多的地方穿越并且战线拉的比较长,那么你应该选择600mw图传,这样穿透力会比较强,飞行距离应该保证在600米半径内!如果你选择穿越建筑物和各种植物间穿越,那么你应该选择1w图传,这样能保证有足够的信号穿透出来!有些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我有牛逼的天线,但是我想说这样选择图传是为了保证在一定范围内有足够的信号强度,试想如果信号连续丢失5秒钟是什么结果?
接下来是遥控器,如果遥控器是2.4G的话最好先了解下控制距离,不要飞出控制距离外,天线的布局一定要远离图传天线,越远越好,并且一定要树立起来(我的布局是接收天线在机头,发射天线在机尾)布局完成后上电拉距,看看图传是否干扰接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433,那样的话就更好了!
供电方面会电子的可以做一只2200uf的电容插在飞控的空闲端口上,这样可以避免干扰!
寻机BB响是必须品,如果飞机掉在草丛里,可以打开BB响寻声而去!
电量bb响是可以提醒你电池是否快用完了,如果你的飞机带声音咪头,那么bb响报警后你可以在显示器这边听到,然后飞回来(这需要显示器带音频功能)
摄像头尽量选择ccd,快速移动不拖影!还有一点,没把握时不要高飞远飞,高空一阵风就能把这小飞机给你带走,会让你比较困难的飞回来!飞远了图像只要开始闪就往回飞,切记!下面是我的装机图,坛子里土豪多,你们就看看天线布局就好了!

网友:
受教了,想入穿越,正在潜水。。。

网友:
我就搞不懂穿越怎么飞得丢~这都是些拿穿越当固定翼玩的大神才办得到的事啊~

网友:
穿越一族

网友A:
一直不知道cc3d的那个天线座是干啥的?求解释

网友:
顶楼主不错~我也经常丢机机不过我发现3合一的那款BB不错贵就贵了点可以买好几个低压报警的了(非广告),1:当低电压报警功能设置3.6V左右,2:我用的是CC3D六通的接收器只用了5个通道留了个通道设置拨段开关一拨开关BB就响,寻机远就看黑匣子寻过去离几十米远就拨动开关能听见,第3个功能没接失控报警。我去的地方有草堆这样找JJ比较方便点~~

网友:
太迟了,我的250再也么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cc3d的那个天线座是干啥的?求解释

把天线装进那个塑料管,然后插进底座,把底座安装在机架上用的。目的是防止马达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