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力K120 110都是说还舵机的有emi有换过电调的~~~

楼主(2016-03-22):
最近 一直觉得原厂电调不舒服  想换  好盈或者银燕的电调 不知道那位大神换过  给点指点    多少安合适

网友A:
我用银燕12a电调,技术烂,感觉不出来,我用定速飞,关键便宜25块

网友:
这玩意还能换电调?求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银燕12a电调,技术烂,感觉不出来,我用定速飞,关键便宜25块

如果是110主板,定速建议定到90,好飞很多

网友B:
120换电调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10主板,定速建议定到90,好飞很多

哈哈,感谢老大提醒

网友C:
银燕的电调是定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银燕的电调是定速的吗?

要刷程序自己设定啊

网友:
以为原装就是定速的。
苦了不会刷的 !

网友D:
其实。。。吧。。。我个人觉得,小飞机,定速个毛线。根本定不住。和电调无关,电池没几个能跟得上的。该掉转的还是掉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10主板,定速建议定到90,好飞很多

求教下,我的110就是炸了之后,起飞困难了,然后我又拆了舵机臂了,又调乱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教下,我的110就是炸了之后,起飞困难了,然后我又拆了舵机臂了,又调乱了,怎么办?

起飞困难就是大齿盘松了,用力按紧就好了,主轴轴向(上下)方向不得有任何窜动,
舵机臂的话可以不开控,给飞机通电,然后安装到尽量水平的位置,再把十字盘调平,并且调到零螺距(桨夹跟尾管垂直,大桨往后跟尾管平行,调到从侧面看高度一致)

开控,o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我个人觉得,小飞机,定速个毛线。根本定不住。和电调无关,电池没几个能跟得上的。该掉 ...

在V977这种一开3D就是满油门的小鸡,定速还是有点用的,如果本身能调节曲线,用不用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V977这种一开3D就是满油门的小鸡,定速还是有点用的,如果本身能调节曲线,用不用区别不大

今天回去研究下120,能换电调真是太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换电调还是比较简单的

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银燕12a电调,技术烂,感觉不出来,我用定速飞,关键便宜25块

是银燕BLHeli 12A吗? 输出的BEC是5V1A,小鸡应该够了。不知道120怎么换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银燕BLHeli 12A吗? 输出的BEC是5V1A,小鸡应该够了。不知道120怎么换电调?

红色,蓝色,黄色圈,分别对应电调输出的正极,负极,信号线

紫色圈直接飞线到电池正极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红色,蓝色,黄色圈,分别对应电调输出的正极,负极,信号线

看到了,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银燕的BL12A我看怎么带着个大电容呢?
能给我推荐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到了,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
银燕的BL12A我看怎么带着个大电容呢?
能给我推荐个吗?

看上哪个就买那个便宜量又足,注意要带5V1A的BEC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哪个就买那个便宜量又足,注意要带5V1A的BEC就行

好的。谢谢,
小鸡玩一段时间也想折腾折腾。啊哈哈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