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求助

楼主(2016-03-22):
遥控器校准没有反应  按下接收机上的对码健指示灯不亮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是DL220机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L220机架吗

是的

网友B:
插动力电之后  遥控关了接收机红灯亮不亮  不亮就是接收机有问题了

网友B:
亮的话你就重新对码试试  长按那个按钮等灯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的话你就重新对码试试  长按那个按钮等灯变色

长按不亮

网友:
感觉你的电调没bec吧,都没供电,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动力电之后  遥控关了接收机红灯亮不亮  不亮就是接收机有问题了

换了两个接收都这样

网友:
电调没有bec当然供不了电

网友:
电调没bec,飞控和接收没电何来会亮灯,要在分电板上找有bec 5V 输出的端口给飞控供电吧!

网友C:
接在飞控上按死了都对不上频,要先单独接电调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在飞控上按死了都对不上频,要先单独接电调对频。

那为什么遥控器没办法设置呢

网友D:
第一 楼主回来就盲目装机 很多东西没搞明白就接   你这个弯针CC3D 这样装 侧板装的上么     论坛里看看别人的装机贴
第二 检查飞控有没有问题  去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飞控什么不接 连USB 看看软件是否连得上
第三 电调没有BEC输出的话  找一个5V电源给电调和接收机供电   你以前是电调直接插接收机 接收机就亮了 现在不亮   你没发现你的电调 只有两根线  比普通电调少一根么

楼主(2016-04-26):
引用 网友D:
第一 楼主回来就盲目装机 很多东西没搞明白就接   你这个弯针CC3D 这样装 侧板装的上么     论坛里看看别人 ...

谢谢你的回复,飞控坏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另外是测试完了没有问题之后才会把弯针剪掉直接焊线,如果当初盲目的把线焊上,结果飞控故障,岂不是白费力,你以后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飞控坏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另外是测试完了没有问题之后才会把弯针剪掉直接焊线,如果当初 ...

飞控故障引起的?我没看懂你是怎么给飞控供电的,也没看到你是怎么给遥控接收供电的,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家里没电电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飞控坏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另外是测试完了没有问题之后才会把弯针剪掉直接焊线,如果当初 ...

我买的飞控 都是不带针的  提供直针 弯针配件 按需要自己焊接

楼主(2016-06-03):
引用 网友E:
飞控故障引起的?我没看懂你是怎么给飞控供电的,也没看到你是怎么给遥控接收供电的,还请不吝赐教。

飞控底下拧了一根线在针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