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是怎么制造的

楼主(2016-03-22):
前几天在废品站有一堆全新的汽车配件,买了几颗螺杆做铣床的T型螺杆但是这螺杆头厚了点,于是我就用车床把螺杆头车薄了一些。结果是这样的;

楼主:
怎么又发不起图了

楼主:
在我的理解螺杆头是应该是整体的吧,这种两节逗的“高强螺杆”用在汽车上,或者用在其它设备上。你能不能放心呢?

网友:
这种应该是整体锻造的,只要热处理合格是不影响强度的

网友:
汽车上核心受力部件才是高强度的。 如传动轴万向结、 轮榖、 ,钢板卡子。

网友(2019-02-12):
螺杆标准件都是搓丝机搓出来的。少量专用的是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