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控怎样把两段开关改成三段开关

楼主(2016-03-22):
用飞控,需要两个三段开关,可富斯i6控只有一个三段开关。想把其中的一个两段开关改成三段的,请高人指点具体怎么接线。

网友(2019-02-28):
怎么没人回答呢,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我这陈年老帖你也给挖出来了,问题已经自己轻松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先去电子元器件柜台买个三段开关一元一个,然后两个旋钮通道其中的一个旋到中间位置用胶固定,最后用导线把该通道的电位器中间脚接到三段开关的中间脚上,电位器两端分别连接到三段开关的两端就完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陈年老帖你也给挖出来了,问题已经自己轻松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先去电子元器件柜台买个三段开关一元一个 ...

意思把一个旋钮(电位器)通道改成三段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把一个旋钮(电位器)通道改成三段开关吗?

是的,这是个比较简单的增加一个三段开关的方法。

网友B:
把其中一个2段改3段,估计实现不了,软件做了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个比较简单的增加一个三段开关的方法。

把旋钮(电位器)通道改了那要上云台可就没戏了。还是把两段开关改成三段开关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其中一个2段改3段,估计实现不了,软件做了限制

我改造完了一直到现在就这么用的,你怎么能说实现不了呢。我没有改造成功怎么到这里来乱说呢。

网友C(2020-04-15):
引用 楼主:
我这陈年老帖你也给挖出来了,问题已经自己轻松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先去电子元器件柜台买个三段开关一元一个 ...

我也准备折腾这个,请教一下,旋钮电位器中间脚接到三段开关中间脚,然后旋钮电位器中间脚的原来那根电线保留不动,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折腾这个,请教一下,旋钮电位器中间脚接到三段开关中间脚,然后旋钮电位器中间脚的原来那根电线 ...

是的,保持原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保持原样就可以了。

多谢,已经搞定了,加了一个两段一个三段,三段的中间位置以及两段的高位由旋钮位置决定,也就是同时也保留了旋钮的功能。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陈年老帖你也给挖出来了,问题已经自己轻松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先去电子元器件柜台买个三段开关一元一个 ...

我也学到了。

网友:
第一那個 電位器 可以 分成好幾 階段 我幹過 一次5個階段 只是 真的用不了那麼多
因為我玩穿越 6動就夠
第二 可以拿出兩個  2段波感開關 換成一個 3段開關 這很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