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脑残问题

楼主(2016-03-23):
天地飞8x 的2.4g遥控距离有多少? 有比较靠谱的数据么?说什么300 500 1000 1500的都有啊

网友A:
2.4g传输的距离,除了和发射功率、接收天线有关之外,还跟现场的电磁环境有关,所以你看到的300 500 1000 1500的都有,很正常,因为电磁环境差别太大。

网友B:
我的天9在山区不加任何辅助设备最远飞过1600···正常都有在1000左右·但有时候有干扰的话300-400米就失控··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1km多就别想了,能达到也未必稳定

网友D:
因地制宜

网友E:
天7发射 9通接收 飞过3km的飘过

网友F:
飞固定翼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