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发生的一件恐怖的事情

楼主(2016-03-23):
时间:前几天
设备:一台50级油机,JR11X+原厂6通接收
事件:失控
描述:飞机起飞大约1分钟,距离本人6米,飞行高度大约1.5米,做缓慢航线飞,当飞机调头飞回的时候离本人大约4米的时候突然遥控动作飞机无反应,尝试控制无果,此时飞机机头朝向本人,距离大约3米,高度约1.5米,直线前进中.  1秒后果断切熄火,无果,此时飞机距离本人大约2米,继续直线飞来,瞬间脑里闪过几个画面:1我要被飞机劈死了2别人要被飞机劈死了3别人被飞机伤了4我要背上官司了…怎么办!!!撒腿跑,会有2,3,4的结局,对,我或许蹲下当他飞来的时候抓住他的脚架,估计会伤到自己,但总比伤到无辜的人强,当电光火石万念俱灰正准备这么做的时候,飞机突然连线了,熄火动作动作生效,直接负螺距摔在地上,此时距离约1.5米,上去检查,各通道遥控动作正常,接受电压正常. 至于失控的原因,是否是自身电器设备的原因还是周边高压塔的干扰,现在还无解中.
后记:真的是祖坟冒青烟,逃过一劫,回想平时的飞行,在各种地方飞,对自己的技术,和飞机的维护是很有信心的,从未想过会有失控的一天,但失控的时候你都傻了,你多牛的技术都没用,这种恐惧是毛骨悚然的.
以后飞飞机一定要找空旷的,周边无居民的,而且一定要离自己一定的安全距离,飞机要仔细调好谨慎再谨慎;不要认为技术好了飞机没问题在眼前飞来飞去,为了爱好把命/终身幸福搭进去并不值得

网友:
看的心惊肉跳,楼主可以停飞了

网友:
lz用的什么接收机,以前我也出现过不受控的情况,DSM2接收机下来闪烁,表明中间断过电,最后发现是震动导致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仿佛再看老电影,关键时刻想起了黄继光 董存瑞。飞机假如时速30公里。每秒飞行 8米多。正常人对事情的反应到做出动作的时间是0.2-0.4秒。也就是说等你反应过来,飞机已前进了1.6米-3.2米

网友A:
前天晚上在家里给五桨480装了Pixhack,在客厅里离地20cm悬停,突然尾巴失效,开始逆时针旋转,立即油门到底,发现无效,再切油门锁定,还是无效,飞机打转扑向窗帘……………………

Futaba T8FG,Frsky  TFR8SB,3年来第一次感受失控,而且居然是在距离不到1米的地方失控!

网友:
我都是面向自己的动作少飞,失控了神也没招。

网友:
本人只玩100小机(HCP100/100S, V977等),失控可谓家常便饭,3种表现形式:猛抽搐一下,短暂无响应,直接熄火落地。硬件检查都没有毛病。所以从不敢在水面飞和人头顶飞。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谨记安全第一,望还是能找到失控原因。

网友:
楼主是飞固定翼还是直机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 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失控保护没设置?

关控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天晚上在家里给五桨480装了Pixhack,在客厅里离地20cm悬停,突然尾巴失效,开始逆时针旋转,立即油门到底 ...

五桨发上来看看呗

网友:
楼主设置失控保护了吗?这样可以看出失控后飞机的状态来判断是遥控系统失控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C:
我的SAB 570 在我5米的地方 刚离地30公分失控 飞机姿态还是悬停状态 然后控上任何动作都无用 无论是熄火还是打杆 只能无助的看着飞机一直悬停在那 最后飞吹过来慢慢把机身吹斜 大桨打地 在地上疯狂翻滚 一直到大桨的帖子把电机缠死
还好当时只有我一个人 飞机才离地还是悬停状态 真的当时那分钟想死的心的有 想想后果 万一有人 万一正在作动作 天啊!!!!
从此以后我发誓我再也不用D10。

网友:
失控保护

网友:
安慰一下。一定要在人少的地方玩,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不好找飞场,就在人比较少的路边玩,以后还是找更好的场地,另外,要设失控保护,特别是油门通道。

网友:
这真的还是很恐怖的,不管是伤到自己还是别人,50级油机都是重伤!

网友:
传说中CYRF6936不稳定,是芯片的问题,具体为啥,大神没说

网友:
对楼主表示慰问。
有个问题,失控保护设置负螺距的话,要是赶上倒着飞不也很危险么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一直考虑单独加一个急停键,单独控制,直接断电。

网友:
类似的失控是没法找到原因的,这就是模型的不稳定性,所以做好外围的安全措施最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天晚上在家里给五桨480装了Pixhack,在客厅里离地20cm悬停,突然尾巴失效,开始逆时针旋转,立即油门到底 ...

我和你同样的控  同样的接收   俩个都是5米左右就丢失信号   接收机红灯闪。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楼主如果是用DSM2接收的话,要是失控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用DMSS接收的话,还是建议用8通道的双天线的接收靠谱一点!

网友:
可能用 K

网友:
失控保护很重要,起码切断油门

网友:
想想都后怕

网友:
都是近距离,放远点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晚上在家里给五桨480装了Pixhack,在客厅里离地20cm悬停,突然尾巴失效,开始逆时针旋转,立即油门到底 ...

好吓人啊 看的心惊肉跳

不是吧 张sir 这么恐怖

我之前 那个山寨450也失控过 也是室内 两三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同样的控  同样的接收   俩个都是5米左右就丢失信号   接收机红灯闪。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也是 t8 短距离失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是 t8 短距离失控???

对  5米左右就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5米左右就没信号了。

深有感触 那感觉 太恐怖了

网友:
的确很恐怖

网友F:
失控我都设置成熄火

网友:
对失控保护油门设置成零,起码保证飞机没有动力输出

网友G:
这不是才入魔的女魔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同样的控  同样的接收   俩个都是5米左右就丢失信号   接收机红灯闪。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你看看“反应堆”的帖子,可能和那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桨发上来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反应堆”的帖子,可能和那个有关!

我现在把接收机拆下来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失控我都设置成熄火

都失控了,切毛熄火都没用了,我先是油门到底,没用,切熄火也没用,然后就炸窗帘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都失控了,切毛熄火都没用了,我先是油门到底,没用,切熄火也没用,然后就炸窗帘上了!

是失控保护设置成熄火,不是让你失控后再切熄火。只要接收机收不到遥控的信号就自动熄火,属于控的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
吓死宝宝了!!!

网友:
楼主好人有好报!!!  谢谢提醒,长见识了,以后会更注意飞行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失控保护设置成熄火,不是让你失控后再切熄火。只要接收机收不到遥控的信号就自动熄火,属于控的失控保 ...

装了飞控的直升机,失控保护设置不是那样设置的,是有自动返航和自动降落的命令的,所以要失控后保持当前油门!

网友:
百年大计,安全大第一

网友:
楼主,这一瞬间的想法太多了

网友:
我就路过来玩玩 被你们吓得心惊肉跳的

网友:
50油机不应该用6通道接受机

网友:
失控保护是必须要设的,当任何意外发生的时候自动切断油门,在小鸡没有飞成熟的时候不要盲目跟风上大机,你的心里素质,调机水平都还达不到要求,万一出现问题后果很严重

网友:
500级电直一般都建议到空旷的飞场一个人飞(特别是很久没飞或炸鸡刚修好,太多不确定因素)

网友:
回去上几柱香~~太可怕了~

网友:
又是jr。呵呵呵

网友:
现在多了一个可能  ,看了这个帖子后被吓一跳

网友:
还是小心啊,我还没遇到失控过。都飞的比较远,而且没人。直机真的得在没人的地方玩。魔友多了都不行。躲不开的。速度太快。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大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才入魔的女魔头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前天晚上在家里给五桨480装了Pixhack,在客厅里离地20cm悬停,突然尾巴失效,开始逆时针旋转,立即油门到底 ...

看来 电动直升机,也要上【光隔离 舵机分电板】。
感觉是:飞控 单片机 受到干扰。

网友:
这么近距离,失控保护也没用,LZ幸运的,万一LZ选择抓脚架的时候连线了负螺距砸下来怎么办。

网友:
说是慢 ,那时快 ,惊魂未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晚上在家里给五桨480装了Pixhack,在客厅里离地20cm悬停,突然尾巴失效,开始逆时针旋转,立即油门到底 ...

futaba配frsky,我是Delta-8,飞穿越失控,至今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 电动直升机,也要上【光隔离 舵机分电板】。
感觉是:飞控 单片机 受到干扰。

不是飞控受干扰,飞控一切正常,就是接收机突然断了,应该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SAB 570 在我5米的地方 刚离地30公分失控 飞机姿态还是悬停状态 然后控上任何动作都无用 无论是熄火还 ...

上FUTABA、JR、DX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SAB 570 在我5米的地方 刚离地30公分失控 飞机姿态还是悬停状态 然后控上任何动作都无用 无论是熄火还 ...

我的失控保护永远都是0%的油门,一旦失控就没有动力,这样安全

网友:
为什么会有2,3,4种可能,难道你在有人的地方飞?还有人围观?你都敢起飞,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我450L 都不敢在有人的地方飞,90%的时间是带好头盔的,随时做好准备用遥控器挡失控过来的飞机,飞机一般都在10米以外,15---20米左右飞,唯一的一次险情是炸到我车上,炸出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