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怎么消除range check

楼主(2016-03-23):
万能的坛啊,哪位大侠知道futaba遥控怎么消除range check

调整大小

网友:
受潮了?干燥箱里放放会不会好些?

网友A:
这是受潮了,拿干燥箱里放一放,或者好天气拿太阳下晒晒
其实就是RTN那个键接触不良了,正常情况下,按着rtn键开机就是这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受潮了,拿干燥箱里放一放,或者好天气拿太阳下晒晒
其实就是RTN那个键接触不良了,正常情况下,按着r ...

谢谢,多谢分享,论坛好温暖

网友B:
烘干不久也会出现。把触摸键上的膜扯掉就好了,我打电话到双叶问,人家说就只能这么处理。

网友(2016-07-21):
引用 网友A:
这是受潮了,拿干燥箱里放一放,或者好天气拿太阳下晒晒
其实就是RTN那个键接触不良了,正常情况下,按着r ...

点第一个的话对飞机的遥控指令有影响吗?

网友:
吧触控建那张菜单贴加热取下来吧背面的双面胶除干净然后重新贴就好了

网友(2018-09-06):
好帖,帮了大忙,本来以为控坏了,需要保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