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20入坑

楼主(2016-03-23):
之前一直飞直机,也帮朋友装过几个穿越,最近中毒,同另一模友一同入坑

先装好自己的趟趟路子,再装朋友的

准备开搞

塑料柱假组一下,焊完再上,不然容易烫到

不足的地方,电机自带螺丝在这个上面有点短,记得之前银燕第一代2204好像是长短两款螺丝

还好手里有正好的螺丝

电机还是不错的,标有旋转方向,自带ZIDAN头和自锁螺母两种,像我这新手就ZIDAN头了,好拆卸

电机线直焊

这个位置装图传很节省空间,最上面放相机的板上的孔需要扩一下,整体掀盖,有没有iphone的风格,哈哈

完成,但愿不要飞丢

网友A:
大力不错,我是265,建议把套餐的天线换一下,这天线很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不错,我是265,建议把套餐的天线换一下,这天线很渣

试飞了一下,图像还是很清楚的,偷偷说一下,比我另一个朋友的清楚,他那个不是我装的

网友B:
接收天线跟图传天线离近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天线跟图传天线离近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没事吧,离的再远也就是10厘米的事

网友C:
顶一个,我预定的215机架还没发货,那个机架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我预定的215机架还没发货,那个机架帅

迪拜那款么?那个不错

网友D:
机器不错,缺陷可能是图传+天线及摄像头,涉及到距离,稳定性、清晰度及逆光。

网友:
顶一个,其中一台是我的,lz的手艺我一直都是膜拜中

网友:
顶起,考虑弄一个在室内可以飞的 小四轴fpv室内乱窜,玩熟了在弄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缺陷可能是图传+天线及摄像头,涉及到距离,稳定性、清晰度及逆光。

周末拉距看看,其实成品也是有摄像头图传一体嘛

网友E:
续航多久啊??用的多大的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缺陷可能是图传+天线及摄像头,涉及到距离,稳定性、清晰度及逆光。

哥们可否说的详细点,新手不是很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哥们可否说的详细点,新手不是很了解

我更喜欢欧姆威新版600MW+肥鲨黑蘑菇+SONY 700线 4140+673双层小板配3.6MM或2.8MM头,信号稳定性及镜头逆光性更强一些,同时调频率也更方便。

网友:
手艺绝对的,赞一个!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迪拜那款么?那个不错

是啊,那款集成度高一点,本来也是下单这个机机的,刚好上了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更喜欢欧姆威新版600MW+肥鲨黑蘑菇+SONY 700线 4140+673双层小板配3.6MM或2.8MM头,信号稳定性及镜头 ...

不太认识品牌,我上淘宝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那款集成度高一点,本来也是下单这个机机的,刚好上了那款

我也喜欢集成高的,只是机架越来越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航多久啊??用的多大的电池

1500mah4S,飞多久还不知道,新手也没搂过呢,就是试飞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缺陷可能是图传+天线及摄像头,涉及到距离,稳定性、清晰度及逆光。

逆光是不是要弄那个调试线调摄像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光是不是要弄那个调试线调摄像参数?

是需要,但有的摄像头调了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飞了一下,图像还是很清楚的,偷偷说一下,比我另一个朋友的清楚,他那个不是我装的

我原装的飞了30米就开始有雪花,难道是人品问题

网友G:
楼主的Matek分电板加了透明胶绝缘了,另外总装之前有没有测下各个输出点电压,我的同款vtx一侧的电压无输出,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装的飞了30米就开始有雪花,难道是人品问题

我这个还好,图挺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Matek分电板加了透明胶绝缘了,另外总装之前有没有测下各个输出点电压,我的同款vtx一侧 ...

vtx我没用那里,直接用的另一边12V,如果用vtx那里的话需要焊跳线,不知道焊了没有

网友:
不要用这个分电板,用最小那个省空间,还有分电板下面要贴黑胶布不然导电短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vtx我没用那里,直接用的另一边12V,如果用vtx那里的话需要焊跳线,不知道焊了没有

需要焊跳线这点不知道哦,怎么焊也没找到说明

网友H:
楼主的控好漂亮!啥控?

网友I:
想入坑,但是不敢,对这些东西不熟悉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焊跳线这点不知道哦,怎么焊也没找到说明

+ -vtx左边有两组,vcc和12v你焊上vcc就是电池同电压,焊12v就是输出12v,右边也一样三组,vcc 12v和5v

网友:
引用 楼主:
+ -vtx左边有两组,vcc和12v你焊上vcc就是电池同电压,焊12v就是输出12v,右边也一样三组,vcc 12v和5v

好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控好漂亮!啥控?

MZ24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入坑,但是不敢,对这些东西不熟悉

我也新手,玩一个就明白了

网友:
同玩直机的,准备再跳穿越坑,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