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3508KV590电机有没有人试过上6S电池?

楼主(2016-03-23):
疯狂3508KV590电机有没有人试过上6S电池?手头上有两块闲置3S 5200毫安电池,想通过用Y型线连接,组成6S电池,就是不知道这款电机能不能用。。。另外OSD怎么放?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绑定就行了?(非凡S2的OSD)

网友A:
S2自带GPS GPS放上面就行想怎么放就怎么放。疯狂貌似以前听说不错,后来又听说不好,没用过。。。。。看电机表吧 看看能不能上6S

网友B:
可以上,但是暴力飞的时候电机会热,悬停啥的没事,但是看看你的电调,你这个电机的话一般是上4S

网友C:
我是400KV的 6s 蛮好的 590貌似支持到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自带GPS GPS放上面就行想怎么放就怎么放。疯狂貌似以前听说不错,后来又听说不好,没用过。。。。。看电 ...

好的,电机方面我去淘宝问过客服,她说590KV只支持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但是暴力飞的时候电机会热,悬停啥的没事,但是看看你的电调,你这个电机的话一般是上4S

航拍的,不暴力飞行。电调是好盈铂金3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400KV的 6s 蛮好的 590貌似支持到4S吧

客服说是支持4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服说是支持4S的

也购了吧 不过我觉得 6s蛮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购了吧 不过我觉得 6s蛮爽的

我也觉得

网友D:
小点桨就行了,11和12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点桨就行了,11和12没问题

嗯  谢谢,正好是12寸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动调参;如果要自动调参,用6S的电池(就是内容里面的两块)进行自动调参?还是用一个4S的电池进行自动调参?(注  以后6S和4S的电池都飞)。

网友:
6s,不然会蹦

网友D:
6s调完4s用还行就是肉点,4调完6s用就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调完4s用还行就是肉点,4调完6s用就控制不了,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也想弄一个6s配高kv的四轴,要求暴力速度快。你这个续航咋样。给我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弄一个6s配高kv的四轴,要求暴力速度快。你这个续航咋样。给我做个参考

  我是新手,不太懂。目前还在调试中,没试飞,今天才把遥控弄明白。另外说一下我的配置吧APM2.8+6N GPS    达亚550机架,铂金30安电调,疯狂3508 KV590电机   1238桨  乐迪AT9 达普4S 5200mah 25C,老虎6S(3s+3s)。除了飞控和GPS还有达普电池,其他都是在这里收的

网友:
你哪里不明白,看你配置没啥问题,因为你电机kv高所以续航差,但是你要是4s就是完美动力,如果要是6s那就暴力了,暴力就费电,时间就短,我现在也想弄一个暴力的,所以我想看看你续航时间咋样

网友:
但是看你配置6s不算啥问题。正常,就是续航差点

网友E:
我原来和你配置差不多就飞控和你不一样用的4s5000电池  13的浆能飞2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和你配置差不多就飞控和你不一样用的4s5000电池  13的浆能飞27分钟

我的还没调试好,买了电池回来是TX60但是充电器是T插,现在等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