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来个监控摄像头

楼主(2016-03-23):
今天无聊翻杂物间,找出来一个监控摄像头,貌似看到有人也用这种来玩FPV应该是10倍变焦的,有哪位哥哥知道如何接线的,跪求指点。

网友A:
V-OUT接硬盘录像机。DC12V接12V电源正极,GND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接硬盘录像机。DC12V接12V电源正极,GND接负极

朋友,其他接口是啥意思啊。能告诉我一下么。

网友A:
都是一些控制接口,具体接口定义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些控制接口,具体接口定义不知道

嗯,好吧,谢谢你。

网友B:
老谛佳的机子啊,韩国机芯
p口干嘛的不知道,估计没用,rx和tx是232口的,有2次开发包可以串口发送字符控制

旁边的zoom是变倍,focus是聚焦,控制信号,嘿嘿,12v直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谛佳的机子啊,韩国机芯
p口干嘛的不知道,估计没用,rx和tx是232口的,有2次开发包可以串口发送字符控制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不客气

网友(2016-12-02):
拆机,只取板子和镜头,其余的不要,红正黑负,黄色视频线,黄线接图传,最好独立供电,

网友:
GND就是负极,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