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25 有OSD显示,无图像故障,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6-03-23):
MR25P.炸机后,开机无图像(黑屏),但有OSD显示,现在 想买配件更换,由于不确定坏了什么配件,所以请教大家帮分析下原因,好让我买对配件。

现在 是无图像(黑屏)。但有OSD显示,就是亚托的LOGO的都有。

是不是镜头后面的电路板坏了?另外镜头处的排线昨天都测过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检查摄像头排线。

楼主:
排线已逐一检查了,没断线现象。

网友A:
80%排線的問題或沒插好 , 要不在到官網再升級一次DV最新版固件 有可能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排線的問題或沒插好 , 要不在到官網再升級一次DV最新版固件 有可能可以解決

头一次飞时还没问题的,降落后再飞就没显示了,

晚上我再试下升级固件试试

楼主:
刚电话了亚托,说先把所有固件都升级,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排線的問題或沒插好 , 要不在到官網再升級一次DV最新版固件 有可能可以解決

今晚把飞机固件升级到了1.3.1,DV固件也升级了,但问题依旧,

明天联系下亚托,看能不能帮维修下吧,因为现在还未确定问题所在,不好买 配件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把图传部分炸开了,排线重新接上后,现象与你相似,有Os D,无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