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震动值测试方法!求解

楼主(2016-03-23):
哪位大神懂全球鹰480震动值检测方法,具体步骤越详细越好。我看论坛有用电脑测试,具体怎么操作步骤求解。

网友A:
ios上有一款“金刚壁虎”,可以测震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上有一款“金刚壁虎”,可以测震动,参考···

有没有直接从飞机上读取数据的办法?

网友B:
k8陀螺直接用电脑或者蓝牙手机就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陀螺直接用电脑或者蓝牙手机就能显示出来!!

我的是全球鹰480n,能不能用你说的这个办法?

网友:
手机上有检测震动的软件,下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直接从飞机上读取数据的办法?

有啊,,蓝牙 实时 数据链。看俺帖子。。

手把手DIY多轴机架 震动“实时监测”组合模块(直升机 也可用) ...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