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POM零件,内R圆角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23):
如图,这个零件厚度40MM,4个方孔必须用6MM的刀具来加工,所有就有R3的圆角,有什么有好办法使圆角尽量小?

网友:
上车床,白钢做专用6mm铲刀刀具,一刀一刀铲出来,或者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啊

网友:
什么叫:4个方孔“必须”用6MM的刀具来加工?“必须”又怎可能尽量小呢?理论上是不可能真正直角的,线切割也有角,钼丝普通直径是18丝

网友A:
又是一个不说材料,也不标公差和加工精度的示意图,让大家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不说材料,也不标公差和加工精度的示意图,让大家怎么回答。

标题里说了是POM材料

网友:
抱歉,没注意。凡是加工用的图纸没有公差精度,粗糙度也不行,图纸的标题栏与标注线,加工符号等均有此类要求,否则怎会是专业规范呢。图纸也是一种语言,需要确切数值。

示意图,效果图可以没有此类要求。

网友:
上述是指在POM上直接加工所需要的规范标注。但是,若批量加工此件,必定用模具生产,那么在矩形“模芯”
上可以容易的加工出尖锐的直角,使制品矩孔内直角顶端R值极小。
若一定要在POM材料直接加工,也可考虑其他方法,会达到很小的R值,当然依旧需要图注内容的。

网友:
POM料不可以线切割.

网友:
插,或注塑

网友(2019-02-13):
单件、少量的一般插床清角。

网友:
POM材料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开完孔,冲或拉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