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三分钟也能学会BLHeliSuite电调固件升级,修改电调转向

楼主(2016-03-23):
本文只能起到帮助新手菜鸟,大神们请别鄙视,因为类似的教程很少,我开始也是无从下手,这里得感谢下群里的各位   Ivan

一直用着CC3D飞控,群里大神每次看到我的飞机电调连接电机那里扭曲不对称的线就会吐槽,第一次接触看到满满的E文无从下手,很怕哪里调错让电调抽风

为了能把电调和电机的三条线按顺序连接,这样才不会让体积捉急的机臂上电机和电调连接线扭曲成一团,每次都给群友婶婶的鄙视

因为手里没有F3飞控,所以只能通过USB电调编程卡来实现升级电调固件和改变电机转向达到电机三条线按顺序连接电机二不用扭曲交替

以为飞机上之前用的都是DYSXM20A电调,所以淘宝购入DYS的US LINKER,其他品牌USB编程卡也可以

刷BLHeliSuite之前,请先下载BLHeliSuite14.4最新本软件

刷固件有2种连接方法,因为我没F3飞控,具体F3飞控连接就无法展示,我只能用USB连接电调方法,

首先焊接好电调到分电板,在刷固件的时候电调必须连接动力电,然后电调信号线 插入USB卡的相对应的针脚,

一,连接
          连接好动力电,插入电脑打开BLHeliSuite软件

二,固件选择刷入

三 电机转向线序修改 修改线序的目的,就是为了电机的三条输入线和电调的三条输出线在正反机臂上都能按照顺序123排列,而不像第一张图那样交替

PS,因为我用的电调只有dys xm20支持BL固件,所以参考dys xm20,出厂时候线序排列123对应电机123是反转电机,如果需要按顺序而不交替就得刷电调达到按线序改变电机转向

其实国哥也是现学现卖,没刷之前发现类似的教程很少,再次感谢群里热心的大神,

祝大家,每天爽飞百炸不坏,永不提控回家

网友A:
换f3吧,直接刷,这样太麻烦

网友:
楼主好人。。。先收藏起来回头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f3吧,直接刷,这样太麻烦

年底买了F3昨天来装机发现整个飞控的线序都反了,正在联系卖家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底买了F3昨天来装机发现整个飞控的线序都反了,正在联系卖家返厂

还有这样的?

楼主:
恩,第一次遇到这种奇葩飞控。。。正常的1到8两边的都是反向,还好没烧接收机

网友:
感觉没说完

网友:
顺便来个刹车教程

楼主:
升级固件和改变电调输出方向说完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固件和改变电调输出方向说完了啊

升级固件後,最底油門電機不會淨止,會久不久轉一下(一秒轉一兩下的樣子)LZ有同樣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固件後,最底油門電機不會淨止,會久不久轉一下(一秒轉一兩下的樣子)LZ有同樣問題嗎?

你重新校准过油门行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重新校准过油门行程吗?

重新校准过了

楼主:
你按照这个参数设置一下你的电调看看

网友(2016-10-22):
您好,请教您用F3的飞控电机转向直接在CF软件就能调嘛?就不用刷电调了是嘛?

楼主:
CF地面站只是一个连接方式,然后在打开BL地面站在里面的选项调电机转向,不用刷固件

网友:
楼主你所谓的转向 能在控里用油门改变转向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f3吧,直接刷,这样太麻烦

怎么用F3刷呢?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固件?我记得好像刷了betaflight或者cf就可以直接用飞控链接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F3刷呢?

飞机上电,然后点那个带cleanflight的那个就行了(bf固件照样点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F3刷呢?

直接通过飞控刷  详细看看我发过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通过飞控刷  详细看看我发过的贴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E(2016-12-26):
求一个BL14.4的下载链接,楼主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一个BL14.4的下载链接,楼主有吗

有的,只有原文件,没下载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只有原文件,没下载链接

1173003480@qq.com我邮箱,麻烦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邮箱,麻烦了,哈哈

已经发给你邮箱了

网友F:
Dshot也这样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hot也这样刷?

Dshot要满足几个条件,一,电调是支持dshot,二,电调要16.43固件,飞控固件必须bf3.1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Dshot要满足几个条件,一,电调是支持dshot,二,电调要16.43固件,飞控固件必须bf3.1固件

国哥,我最近配件在路上,想单独 请教一二,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哥,我最近配件在路上,想单独 请教一二,不知可否?

可以,没问题

网友:
此贴先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7-02-10):
做个记号

网友(2018-11-03):
楼主 这个帖子 最大的价值:就是【单独作业】
不要一什么就 大家都雷同 连接F3飞控再来作业 。。
【可是现在 买不到 楼主那样的 V2 Link 烧写器
能买到的烧写器:针脚特别多 。楼主【S  +  -
三根线的买不到了,请楼主详细介绍 你的烧写器吧。
看了设备管理器楼主这个:应该也是 串口转换器吧?
如果真是串口转换:那就太好了我的电脑也有现成的。
只需要 楼主告诉一下:你把电调的两根信号线 接到
串口的哪两根插针 ??万分感谢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年底买了F3昨天来装机发现整个飞控的线序都反了,正在联系卖家返厂

这个 论坛的 搜索机制 存在 严重问题 。
我 COPY 你帖子标题的 关键词 【BLHeliSuite】
居然 搜索结果 是 零 。这 明显是 论坛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 论坛的 搜索机制 存在 严重问题 。
我 COPY 你帖子标题的 关键词 【BLHe ...

楼上的,搜索的时候默认是搜索“文章”要选择“帖子”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搜索的时候默认是搜索“文章”要选择“帖子”才是。。。。

  谢谢 指教 。。我也发现我的错。。。那:我建议 把 默认 搞成 《帖子》搜索。。

不要 默认 搜索 “文章” 似乎文章很少 。

网友I(2020-02-24):
楼主我的刷成砖了还能救吗

楼主(2020-06-15):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刷成砖了还能救吗

如果是底层固件丢失需要返厂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