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A6000 航拍求教,谢谢

楼主(2016-03-23):
图传画面显示不全,画面下面有黑边,上面相机信息不全。求教各位朋友,谢谢

最近升级A6000航拍,监视器是鹰眼锐视,HDMI转AV是这样的板子,带快门。

hdmi设置为自动,制式PAL\NTSC全试过了,还是不行,什么原因,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就是这样了,录像模式就这样,调到照片模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了,录像模式就这样,调到照片模式就出来了

谢谢,这就是照相的待机画面啊,请问您用的是什么AV转换模块?

网友B:
正常的 , 影像是16:9  数据是4:3  只能调相机输出格式至4:3模式 , 才能满屏显示 , 鹰眼屏是4:3格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5751&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 影像是16:9  数据是4:3  只能调相机输出格式至4:3模式 , 才能满屏显示 , 鹰眼屏是4:3格式

http ...

谢谢!   怎么能调成4:3呢? A6000 怎么样图传画面才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怎么能调成4:3呢? A6000 怎么样图传画面才能正常?

你看看A6000录像有没有4:3模式 , 例如1440 X 1080 就是4:3了 1920 X1080 是1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A6000录像有没有4:3模式 , 例如1440 X 1080 就是4:3了 1920 X1080 是16:9

谢谢! 谢谢!可是我之前用5R 图像是全屏的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谢谢!可是我之前用5R 图像是全屏的啊?这是怎么回事?

若16:9 影像在鹰眼屏能全屏显示 , 画面阔度会被削去部份 , 不然是不下能的

A6000,我看有个1440 X1080 模式 你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16:9 影像在鹰眼屏能全屏显示 , 画面阔度会被削去部份 , 不然是不下能的

A6000,我看有个1440 X1080  ...

谢谢 实在是感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实在是感谢 谢谢

5R ‧也有这个1440 x 1080 4:3 模式  , 你看来了解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R 张有这个1440 x 1080 4:3 模式  , 你看来了解不透

平时只要是摄像只用1080P的,其他分辨率没用过...
所以,大神,麻烦给支支招,为什么5R图传能显示全,A6000就不行?  谢谢

网友C:
8楼误导楼主。出这种问题 只有两个地方有可能异常,一是hdmi转av模块转换有异常,第二是osd叠加异常说到底 还是 hdmi转av模块的问题,我也是a6000.建议楼主你换个盛世长缨的hdmi转av模块,便宜好用 万能兼容,不像那些标着航拍专用的垃圾,一个个价格虚高,功能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楼误导楼主。出这种问题 只有两个地方有可能异常,一是hdmi转av模块转换有异常,第二是osd叠加异常说到底  ...

说误导有点过头吧 , 那点误导楼主 ? 愿闻其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误导有点过头吧 , 那点误导楼主 ? 愿闻其详

已经解释过了。一看楼主的hdmi转av模块 就知道是开源云台,一切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保证相机摄像 这个大关键。解决兼容性问题方法很多,最直接有效的是更换一个hdmi转av模块,因为 所谓的航模航拍专用hdmi转av模块 大多数是渣渣。兼容性极差,性价比极低。而不是舍本求末 直接把1080p视频 砍成1080i。如果这是一种解决办法的话,也只能是最后迫于无奈的选择。否则,不如直接建议楼主 不要上微单了,上个gopro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释过了。一看楼主的hdmi转av模块 就知道是开源云台,一切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保证相机摄像 这个大关 ...

你这个解释 , 我只能呵呵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解释 , 我只能呵呵了 .谢谢

谢谢大家哈,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误导楼主。出这种问题 只有两个地方有可能异常,一是hdmi转av模块转换有异常,第二是osd叠加异常说到底  ...

谢谢,我现在也是在转AV模块上想办法,某宝搜不到你说的模块,方便给下链接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释过了。一看楼主的hdmi转av模块 就知道是开源云台,一切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保证相机摄像 这个大关 ...

能麻烦您详细说下 您配A6000 的情况吗,我是海天三轴,还需要遥控快门,之前是5R, 买个hdmi转小口头,还用之前一切正常的转换模块可以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也是在转AV模块上想办法,某宝搜不到你说的模块,方便给下链接吗? 谢谢。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114179068486,此链接65块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您详细说下 您配A6000 的情况吗,我是海天三轴,还需要遥控快门,之前是5R, 买个hdmi转小口头,还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1ksg267c9b快门 我买的这个,你用的那个板子 我也有,不好用。红外快门 用光纤导引,距离太近,后来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