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行者x5的双翼一个高一个低怎么调。。快愁死了

楼主(2016-03-23):
求助。。。左边高,右边低

楼主:
舵机已经粘死了

网友A:
钢丝稍微弯一点,不影响控制强度。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楚,后面舵角有快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稍微弯一点,不影响控制强度。

是指那个低的吗, 我感觉那个低的比较水平,有什么方法能稍微调节一下那个高的呢, 还是说都让他们上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楚,后面舵角有快装吗?

剁椒和舵机已经粘死了。。忘了先调试了 哎,,,

网友:
没事,可以用遥控的辅助微调。

网友A:
把两个舵面调平就是,另外电机转动本来有反扭力,两个翼面也不一定必须一字水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舵面调平就是,另外电机转动本来有反扭力,两个翼面也不一定必须一字水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一定的 ...

其实就是高的那个剁椒没装好。。

网友:
有微调的嘛

网友:
快调螺丝

网友:
舵角拆掉重装还不简单?

网友B:
还有就是用遥控器调整舵机中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用遥控器调整舵机中立位置。

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