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侠,在线急等

楼主(2016-03-23):
D10控 CC3DMINI 飞控 遥控校准的时候到第二步 就是飞行模式校准的时候不能校准 这是为何?

网友:
你需要先在混控里面设置通道开关和模式

网友A:
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主要方法是进第二项菜单里开启FMOD三段开关并映射为5通道,然后在监视器里观察正确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突然又出现cc3d无法连接电脑,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看说明书搞懂D10来,再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慢慢折腾,

楼主:
一开始还好好的,玩了2个月了都,今天想重新调试,结果显示烧录失败,就再也连不上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主要方法是进第二项菜单里开启FMOD三段开关并映射为5通道,然后在监视器里观察正确 ...

请问,是哪个第二项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主要方法是进第二项菜单里开启FMOD三段开关并映射为5通道,然后在监视器里观察正确 ...

还是不行啊,我以前弄的好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系统都重做了,还是飞行模式开关校准的时候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第二项里啊

得调遥控器,模型菜单,配置选择,襟翼开关设MIX;配置输出 起落架设FMOD,这样FMOD为5通,MIX为6通,这两个三段开关你任意用一个就模式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