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是个啥玩意……

楼主(2016-03-23):
EF飞机里带的,这是神马?

网友:
像是个底座

网友:
这上面是编号么?看看要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
应该是电机左右两边的护板吧。

网友:
论坛有个装机帖就有

网友:
维修用的备用件?

网友A:
是帮助电机散热的导流板,装在电机的左右两侧行程一个角度,引导气流吹向电机,帮助电机散热,是EF的专利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帮助电机散热的导流板,装在电机的左右两侧行程一个角度,引导气流吹向电机,帮助电机散热,是EF的专利设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帮助电机散热的导流板,装在电机的左右两侧行程一个角度,引导气流吹向电机,帮助电机散热,是EF的专利设 ...

网友:
这个设计好。。。。山寨进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