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 求配置

楼主(2016-03-23):
如题 新手准备入坑 之前完全没接触过四轴  只玩过直升机 就是那种超市卖100来块钱的玩具 红外线的 太阳下面玩就失控

刚开始想入精灵 已经购买了3A 无奈让老婆大人提前发现 快递到了没拆封又退回去了  更何况个人认为大疆的售后真贵 新手炸一次就够买一架新的了

所以惦记入一套自组的先练练手  已经定下来的配置如下

仿450

电机:朗宇X2216 KV880   电调:天行者20A 已刷BLHeli  (这个是一个一起玩田宫车的朋友出给我的)

还没定下来的配置...

飞控准备 NAZA Lite 加 NAZA GPS

遥控天7

电池到时候看重量  桨用1045??

大概的配置就是如上

作为一个新人 以一个严谨好学的态度 求教各位大神 此配置 作为新手练习有何不妥吗

另外 玩熟悉了之后就惦记搞图传了  上述的配置 如果加图传的话 需要升级不  那个朋友说他空载1200  用的那个电机电调  好像是5200电池  巡航半个小时左右...

求前辈带入坑

网友:
固朗亚拓的都行

网友A:
这个配置练手可以!航拍就是问题了!没有升级空间!建议遥控配到位这个以后用的着,电调配到位用铂金30a或乐天40a,飞控可以配高点用v2,以后要升级航拍换机架跟动力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练手可以!航拍就是问题了!没有升级空间!建议遥控配到位这个以后用的着,电调配到位用铂金30a或 ...

刷V2的用的住吗

网友A:
lite也可以!v2更好!lite刷v2很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也可以!v2更好!lite刷v2很多出问题的!

哦了哦了  这个X2216 两头都有轴 有影响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了哦了  这个X2216 两头都有轴 有影响不啊

买两边都不出轴的!

网友B:
仿F450的震动大的出奇 我最近刚做过对比 建议图腾的Q380机架 最大能上10寸桨 比F450不知道要坚固多少倍 还轻1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F450的震动大的出奇 我最近刚做过对比 建议图腾的Q380机架 最大能上10寸桨 比F450不知道要坚固多少倍 还 ...

哦??话说我的想法主要就是便宜 炸了不心疼  不知道那个架子多少米 看了几天论坛  都说省钱就是费钱  但是我觉得很少有看到因为架子的事炸机 而且看了不管多好的架子 炸了都费 所以我惦记上来架子就用便宜的 炸了买件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边都不出轴的!

为什么哇  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话说我的想法主要就是便宜 炸了不心疼  不知道那个架子多少米 看了几天论坛  都说省钱就是费钱  但 ...

马云家卖45块钱还送桨

仿F450参差不齐 千万别买 我实测过震动 用一样的垃圾电机 Q380能控制在正负1.5左右的震动 而F450在正负5 z轴甚至在正负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卖45块钱还送桨

仿F450参差不齐 千万别买 我实测过震动 用一样的垃圾电机 Q380能控制在正负1.5 ...

呦西呦西  了解了解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