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提控,求推荐

楼主(2016-03-23):
今天花样作死,风大,视距外飞1.5KM,切返航, 动力不足,被吹的撞楼了损失:

1.S500机架
2.银燕2216电机&桨X4
3.好盈铂金40AX4
4.apm
5.2.4g数传
6.OSD
7.电流计
8.GPS
9.ar6的ppm接收机
10.5.8G图传
11.普通摄像头
12.5000mah3s电池

求大神推荐,抗风,能飞回来的配置,一般会挂载各种配件,如云台,摄像头,天线。。。。用作实验平台

网友A:
四轴超视距不合适啊,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超视距不合适啊,慎重

所以是花样作死啊

网友B:
据说小机抗风些?500轴距左右的抗风还可以啊,动力冗余搞多点,用2810电机配1147或者12寸,4s电,回来的时候切定点或者悬停抗风,我的500轴距用2216配1147 3s5200,抗过五级风飞回来了,200米高,一百多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小机抗风些?500轴距左右的抗风还可以啊,动力冗余搞多点,用2810电机配1147或者12寸,4s电,回来的时 ...

也就看450或500的机架便宜点,考虑是不是上大电机,确实没用过大功率的家伙,真是烧钱啊

网友:
慎飞啊。我在大雪正下时航拍类似,都是作死。教训!

网友C:
把航点速度设高点就行了 , 作死..别在尾段快没电 干这个动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航点速度设高点就行了 , 作死..别在尾段快没电 干这个动作就行了

没用航点飞行

网友D:
动力冗余不够,500的鸡架电池换4s 2600会好一些,或者上6轴

网友E:
你飞那远干嘛?图谋不轨!!

网友B:
越大的机越烧钱 大电机大桨大电池…都是烧啊…我现在用的精灵和mx580…6s电池重量,价格,充电器,想想都肉疼…另外,500轴距的建议你搞结实点的碳纤机架,又轻又结实,最好不要搞折叠的,反正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飞那远干嘛?图谋不轨!!

1.5km 不算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大的机越烧钱 大电机大桨大电池…都是烧啊…我现在用的精灵和mx580…6s电池重量,价格,充电器,想想都肉 ...

对成品机无爱啊,500鸡架的中心板感觉有点小,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冗余不够,500的鸡架电池换4s 2600会好一些,或者上6轴

4s2600效能比3s5000要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成品机无爱啊,500鸡架的中心板感觉有点小,不够用

不是成品机,也是组装的,不过主打续航的,加个头罩更美观。你可以定制个中心板大点的就行了,只要有图纸…反正一个好的机架是必须的,否则各种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成品机,也是组装的,不过主打续航的,加个头罩更美观。你可以定制个中心板大点的就行了,只要有图纸 ...

百度了一下,好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好贵啊

你说猛禽机架?确实有点贵…但看着质量不错没有虚位…某宝还有个500伞折的不到四百…你找找吧…我的mx580是超低价秒的秒到就是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4s2600效能比3s5000要高吗?

重量轻,推满油转速高,同尺寸桨情况下动力冗余肯定大些,而且自重轻了,说不定悬停时间能长点

网友F:
为什么都要飞最远才感觉是在玩航模?1.5km。。。。你拍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都要飞最远才感觉是在玩航模?1.5km。。。。你拍啥呢

就是试着飞啊,测试下拉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