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nRF24L01高頻頭來飛JJ1000

楼主(2016-03-23):
原文出處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367400

改成功了! 爽飛!

网友A:
楼主,能再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再详细点吗

1.材料.
a. Ardoino mini or Nano 一塊..
PS:Nano 有提供 Vin (12V input)與3.3V輸出,不用另外自己接降壓模塊.雖然大一點比較方便一點.
b. nRF24L01P+PA+LNA射频透传模块
c. 連接線.

2.依照購買模組接腳與 Ardoino 接腳連接.
#define MOSI_pin  3  // MOSI - D3
#define SCK_pin   4  // SCK  - D4
#define CE_pin    5  // CE   - D5
#define MISO_pin  A0 // MISO - A0
#define CS_pin    A1 // CS   - A1
  發射模組Vcc 一定要接 3.3v
  Gnd ... 接地囉.  D2 .. PPM  輸入.

3.遙控器設定. (Futaba) 如果使用X9D+ 不用設定油門與反向.
請選擇一台飛機模式並選擇 ppm 模式,然後將
a.油門低點設定到 130%.
b.ELE & THR 設定反向.
c.AUX , ch5 : Sw-G 控制 LED
            ch6 : Sw-E 暫時不用
            ch7 : Sw-F 暫時不用
            ch8 : Sw-H 扳一下這個開關,重新設定模式.
            範例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5QDgMOh-M

4.設定模式.

JJ1000 是使用 V202 的 Protocol ,所以一開機 Ardoino LED 閃爍時,請馬上把 Elevator up,幾秒後鎖定後,LED恆亮,表示 Protocol 選擇完成.
範例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qdE4dYU0o

以下是支援的發射模式.
#####Protocol is selected with stick position at startup:

Elevator down + Aileron left = Syma X5C-1/X11/X11C/X12
Elevator down + Aileron right = Attop YD-822/YD-829/YD-829C ...
Elevator up + Aileron right = EAchine H8 mini, BayangToys X6/X7/X9, JJRC JJ850 ...
Elevator up + Aileron left = EAchine H7
Elevator up = WLToys V202/252/272, JXD 385/388, JJRC H6C, Yizhan Tarantula X6 ...
Elevator down = EAchine CG023/CG031/3D X4
Aileron left = Cheerson CX-10 green pcb
Aileron right = Cheerson CX-10 blue pcb & newer red pcb, CX-10A, CX11, CX12

5.準備測試與起飛.

  模式設定完成後,請把JJ1000送電,不用移動油門..會自動對頻.

  範例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AtEO9D4G0   (FF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HMCt0VEhuY&feature=youtu.be  (X9D+)

6. source code.
   https://github.com/goebish/nrf24_multipro
7.注意事項,nRF24L01P 模組怕靜電,請注意焊接時的接地,以免擊穿模組.

  以上若沒問題應該就可以飛了吧.....
若開機 Ardoino 只顯示綠燈,模式選擇燈不會閃,應該是油門最低點有問題或者反向..請把油門反過來看看..

材料與成品圖.

网友:
HI~看到你用AT9操作JJ1000的文章我也想實現,但是製作完電路板後一直無法操作,可以麻煩友能更仔細的教學嗎?譬如說是AT9遙控器的設定、ARDUINO程式碼的修改!?

楼主:
程式碼要修改~

原著是用 X9D ~12個通道的PPM 程式碼 !

网友B:
請問要如何修改程式碼?
可以教我嗎?

网友:
请教楼主,网上有改的d7e或d10加三合一高频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可以和jj1000对频?控按照楼主的参数设定一下就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要如何修改程式碼?
可以教我嗎?

修改後的程式 是有智慧財產權的~
可以到台灣的 RCTW ~多軸區  連結裡面問問原著~願不願意釋出

~https://www.rctw.net/forum-649-1.html~

网友B:
哈哈~我也有在那邊發一樣問題!!

那個回覆我的應該就是你吧!!

事實上要我付費我也不介意...

但是就是找不到相關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有在那邊發一樣問題!!

那個回覆我的應該就是你吧!!

不是付費不付費的問題~ 是要原著作願意給!至少是個尊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付費不付費的問題~ 是要原著作願意給!至少是個尊重!

嗯~你有作者除了FB之外還有什麼連絡方式嗎?
譬如RCTW論壇或者有在沒屋頂的拍賣有他的足跡在能連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