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 飞控气压定高问题

楼主(2016-03-23):
我的 SP Racing F3 飞控 带气压定的,但是只能在离地面几十厘米定高,飞高了就上上下下定不了,是不是还要设置那,还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A:
从apm的经验,气压计要避光,避开螺旋桨直吹气流,这样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apm的经验,气压计要避光,避开螺旋桨直吹气流,这样才准

还要遮光???!!!

网友A:
其实气压计怕的是温度,太阳光这样的暖光肯定要遮光的

网友B:
定高有两个PID参数要调 ALT & VEL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高有两个PID参数要调 ALT & VEL ...

能详细说说吗,定高忽上忽下的在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气压计怕的是温度,太阳光这样的暖光肯定要遮光的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说吗,定高忽上忽下的在抽

ALT 调整高度, VEL 调整是垂直速度...会抽筋上下跳动,可以降低VEL 看看

网友:
VEL好像默认就是0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