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装机,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6-03-23):
飞控是neza32 rev6,买了不带说明书,网上搜到全是rev5的教程,输出端就只有一排9孔排针,我用天七控自带7通接收机,不知道出来的接口都应该接哪里……
还有就是电调与电机的连接问题,用的乐天20A加致盈2004电机,正反牙,想问的是电机三根线接电调的时候顺序都是顺接么还是反牙需要调整,该如何焊接?谢谢,明天补图

楼主:
自己焊接了弯针和这一大排排针,机架今天才发货,没到家

楼主:
求大神前辈指导,谢谢,更正是2204电机

网友A:
接收机和飞控的信号线一一相接,然后共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和飞控的信号线一一相接,然后共地即可

有一个是三条线一起的插头是接分电板供电的么?还有电机连接的问题,可以一一对应焊接么,还是如果转向不对就交叉两根线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是三条线一起的插头是接分电板供电的么?还有电机连接的问题,可以一一对应焊接么,还是如果转向不 ...

三条一起是供电的,一般情况下是红正黑负白信号,电机直接焊接,转向不对就随意交换两根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条一起是供电的,一般情况下是红正黑负白信号,电机直接焊接,转向不对就随意交换两根线即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再问下,飞控上那个6孔的是接什么的,送的针只有三孔,和一个两孔的,图片一右侧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问下,飞控上那个6孔的是接什么的,送的针只有三孔,和一个两孔的,图片一右侧

是下方没有焊接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