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PLUS遇到个问题,大神请进来解答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6-03-24):
请教个问题,我的450现在有时候会做完一个动作之后就不受控的自旋,这个是不是面板上第三个旋钮感度太低造成的?陀螺仪是mb deko舵机

网友:
尾巴不顺滑卡住了吧

网友A:
面板旋钮一般不用调 默认的就锁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旋钮一般不用调 默认的就锁的很好

飞450的话会金鱼,所以把第三个旋钮调小了下感度

网友B:
旋钮是调十字盘感度的,你动了会有用吗?MB的尾巴感度是在控上调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钮是调十字盘感度的,你动了会有用吗?MB的尾巴感度是在控上调的哦。

第三个旋钮是调尾巴的,如果飞机金鱼尾控上面调不好,就可以在这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