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查看电池内阻吗?

楼主(2016-03-24):
充电器A6加万用表有办法查看电池内阻吗?

网友:
B6 mini有内阻测试功能,虽然不专业,但是也能参考一下

网友:
万用表是肯定不可以的,倒有个简单方法可以试下
把电池短路,快速爆燃的内阻低,涨肚子撑开的内阻大

网友:
做定性测量很简单,带一个假负载,看端电压下降情况就可知道内阻高低(不是多少)。。。

网友A:
淘宝内阻仪,yg系列,百元出头。手电坛常用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内阻仪,yg系列,百元出头。手电坛常用配置。

谢谢,可否性价比高的内阻仪推荐一款?

网友A:
yr1030,真四线测量,交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yr1030,真四线测量,交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