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疆精灵4 Vs. 精灵3谁更稳?【5iMX模友众测】

楼主(2016-03-24):
首先感谢模友NGH提供了他的爱机精灵3作为参照机
精灵4拥有双IMU和双指南针,以及优化的动力系统,虽然桨形和精灵3一样,但飞行时的稳定感明显比精灵3上升了一个层次。
得益于良好的飞行稳定性,精灵4能够在72km/h的最大飞行速度下仍然拥有良好的姿态和操控性。

如果你还没看过精灵4能飞多快,请点下面这个链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683&extra=page%3D1

最后,总结精灵4的三大飞行特点:

稳(姿态平稳)

准(操控精准)

狠(暴力速度)

关于精灵4的飞行稳定度测试,近期5iMX还会放出一个测试小视频,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网友:
折磨稳,都有换精灵4的感觉了

网友:
这测评,让人看的都想买P4了。。。

这公关费花的值了!

网友:
刚入手P4,感觉好棒!!!!!!!

网友:
看了后,心里平衡又上了一个台阶~

网友:
稳 稳 稳 稳 稳

网友:
p4高速飞行会掉高不?

网友:
纯广告也

网友:
精灵3在闪红灯,低电报警了

网友:
也没啥风 看来p3离钉钉子还有差距

网友:
不错,确实在不断进步和提高!期待相机技术

网友A(2016-05-07):
为毛我的P4总是上上下下的掉高,水平漂移很少,就是掉高,用朋友的P3做对比,刚好和视频里反过来,P3稳的一逼,P4掉高厉害,我说的都是悬停的时候。

网友B:
我的精灵4也没有精灵3稳,特别是有风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的P4总是上上下下的掉高,水平漂移很少,就是掉高,用朋友的P3做对比,刚好和视频里反过来,P3稳的一 ...

无图无视频,想帮你分析分析原因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4也没有精灵3稳,特别是有风的时候

无图无视频,想帮你分析分析原因也没办法

网友:
再豪华点,两台P4与两台P3同时悬停对比的视频画面,不是更说明问题吗

网友:
再豪华点,两台P4与两台P3同时悬停对比的视频画面,不是更能说明谁“稳定”吗

网友:
多旋翼无人机可以做到悬停这么稳定的估计就只有DJI
技术和设备完美的结合,不是说其他厂商的就不好,
但是DJI是把飞机做的最完善的。
当然了,P4也是代表当下无人机的最高水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的P4总是上上下下的掉高,水平漂移很少,就是掉高,用朋友的P3做对比,刚好和视频里反过来,P3稳的一 ...

P4在水面上漂移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的P4总是上上下下的掉高,水平漂移很少,就是掉高,用朋友的P3做对比,刚好和视频里反过来,P3稳的一 ...

主板松动,我的P4已返厂换新,航线满杆先爬高再下降好几米,建议你拍视频返厂换新。

网友:
也可能是精灵4本身重量更大,风吹不动的关系

网友:
我记得P4悬停的时候有利用前视双目和下视双目来辅助定位。。。好比真的能够看到环境一样

依稀记得大概就是
双目视觉定位  根据不断的三角测量来估计我们(摄像头)和物体(特征点)的位置,然后搭配IMU和GPS就可以获得比传统GPS定位更精准的效果

网友:
P4不管是从传感器还是从原理上,都应该远胜P3,如果不能看出明显差别的话,只能说评测没做好,或者P4有瑕疵

网友(2016-06-21):
P3如果光流正常工作的话,不至于晃成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