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更换尾马达不成功,求更换成功的大大看一下

楼主(2016-03-24):
因为原装的尾马达坏了,所以去买了哈博森107型的马达
收到货时装上去才发现,我买到720的,比原本的还小一点
装在我的k120後会自已转,原本想说买错了就在买一个
8520的来装好了,结果今天到货後,装上去不会转!!!
一气之下跑去买了个三用电表来量
发现只要我k120电池一接上去,尾马达的线就立刻有6v的电压输出
於是我拿了一个1.5v乾电池接我的尾马达,尾马达转的可快了
然後又做个了实验,因为我尾马达的线是裸装,所以我上电之後
油门推到底在慢慢上升,用电表下去量,电压也才从6v慢慢降到5v
把8520接上尾电线後去量电压,发现电压会降到0.1~0.2V
所以会转的非常非常慢
照理说尾电机不应该有阻抗
所以我刚刚把三个1.5V乾电池串在一起,使电压达到4.5V
之後接尾马达...结果尾马达转很快,证明尾马达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麽尾马达接上K120尾电线之後..会降压降到几乎没有转速...

我拍卖上看到8520的数据是
额定电压: 3.7(V)
额定电流: 0.12(A)
虽然用一个1.5v的乾电池就可以启动
但是装在k120上面就是不行
想请教一下有成功更换尾马达的大大们教教我到底要怎麽办
你们的120也是上电池之後就自已会有6v输出?
我现在需要降压还是怎麽处理??

新手求助,你们的回覆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网友:
一个原装也就十几块,飞个上百起落没问题,锁尾也很好,为什么不好好享受飞行的乐趣而要自己折腾自己?

网友:
虽然我不懂,不过你要坚持

网友:
我在4旋翼机(玩具)上拆一个一样大的,也能转的很好,不摆尾巴,有时没输出,要不就是板坏了。

网友A:
我和2楼想法一样。就算是天天飞,每天七电也够飞半个月了。事实上两天能飞一次就很好了,往往一个月更换一个。原厂和副厂,一个月只差6块左右,还省去插电烙铁、包热缩管的功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和2楼想法一样。就算是天天飞,每天七电也够飞半个月了。事实上两天能飞一次就很好了,往往一个月更换一 ...

貌似美嘉欣有一款是10元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美嘉欣有一款是10元的,可以直接换

也是带插头的吗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带插头的吗

楼主:
因为去找资料後,有人说用哈博森107型的电机比原厂好用又不易过热
加上自已也有点diy能力,才会想说,既然有更好的替代品
那当然要用好一点的,原厂与哈博森价格大约差了二倍
我刚刚是有先下订原厂电机了
只是还是很希望能够学会怎麽样才能把哈博森给装上去用
毕竟玩的过程如果能够多学点知识,对我来说更有收获。
希望有大大能指点一下

网友:
学学电路吧,显然尾电机回路断了。。。

楼主:
是尾电机问题吗??
那个是今天才送来的新品说
他是裸线,我直接用一个乾电池接电测试的话
转速很快,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尾电机没问题。。看看遥控器显示,方向舵是不是向左满舵量了,接上模拟器是不是其它机子也是快速自旋,如果是种情况,就是遥控器电位器引线虚焊或断了,拆开补焊下。

楼主:
遥控器的舵量目前是归零
我还有一台K110。飞那台都正常
就是不懂得为什麽哈博森8520装上去转的非常非常慢
而且正常情况下,飞机如果没有起飞,尾电线不是应该不出输电压的吗?
尾电机是靠着输出电压的大小来控制转速的吧??

网友:
换条尾电机线,或者尾电机直接插主板上试试

楼主:
我刚刚已经测试过了,把8520直接插到主板上面
一样不会动......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主板的问题  正常接上尾电机 左右摆动飞机 尾电机会跟着转的  飞机不会那么挑电机的

网友:
尾电机插座很容易松的 电调插座多拔几次也是一样

楼主:
刚才去拍照了...发现主板上尾马的插座...前面黑黑的...
唉...除了换主板外,有没有办法把主板上的插座给拆了重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