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固件初始化

楼主(2016-03-24):
刚入手PIX飞控,刷了3.3.3 进入不了终端?不知道该如何初始化飞控。后来又刷了3.2,看网上教程说用Erase命令初始化,可以提示没该命令,只看到有reset命令,请问下reset是初始化吗?

网友A:
好吧,已经说了很多次了,3.2开始就没有终端了。刷3.1再用ERASE吧,多看论坛,善用搜索功能,这种问题就不要再开帖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已经说了很多次了,3.2开始就没有终端了。刷3.1再用ERASE吧,多看论坛,善用搜索功能,这种问题就不要 ...

你是好人!好人做到底吧。 再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故障模式怎么设置,我是酷点的5200的电池,用的D10手柄.F450,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好人!好人做到底吧。 再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故障模式怎么设置,我是酷点的5200的电池,用的D ...

去找泡泡的教程,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