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桨天线用在2.4G遥控器上怎么样?

楼主(2016-03-24):
我有几根这样的2.4G船桨天线,但我对无线电知识不甚了解

不知道用在遥控器上,能否增强信号?

内部结构如图:

网友A:
各种天线眼花缭乱,只需记住一点:木有免费的午餐。信号的增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以牺牲信号覆盖范围为代价的。

另,第三方天线良莠不齐,多数根本未经测试而直接依葫芦画瓢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天线眼花缭乱,只需记住一点:木有免费的午餐。信号的增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以牺牲信号覆盖范围为代 ...

我想了解下这种天线的信号场,能介绍一下么?

网友B:
首先你得知道一些基础知识,天线的程式分多种:棒状(我们使用最多的)、八木(定向天线)、抛物面(定向)......,图中的天线不属于我们常用的任何一种,大概属于微带天线。
天线辐射(传输)的效果要看天线的增益,如果是标准的天线程式,根据长度、有缘振子、无源振子、口径(抛物面)等可以大致判断,这种微带天线就难说,连是否匹配都需要上仪器测试。业余条件下只能比较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知道一些基础知识,天线的程式分多种:棒状(我们使用最多的)、八木(定向天线)、抛物面(定向) ...

感谢介绍,但我感觉这不是微带天线,这个明显对信号场有一个约束

网友B:
微带天线(microstrip antenna)在一个薄介质基片上,一面附上金属薄层作为接地板,另一面用光刻腐蚀方法制成一定形状的金属贴片,利用微带线或同轴探针对贴片馈电构成的天线。微带天线分2 种:①贴片形状是一细长带条,则为微带振子天线。②贴片是一个面积单元时,则为微带天线。如果把接地板刻出缝隙,而在介质基片的另一面印制出微带线时,缝隙馈电,则构成微带缝隙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带天线(microstrip antenna)在一个薄介质基片上,一面附上金属薄层作为接地板,另一面用光刻腐蚀方法制 ...

多谢,关于这个天线,能帮我分析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于这个天线,能帮我分析一下么

相关介绍可以找“度娘”上面的文章,但定量的分析非常困难,只有设计者自己心里清楚或通过仪表测试一下。定性的简单判断还是可以的。首先,高增益的天线玩的都是相位叠加,叠加时还要考虑阻抗匹配(这里指的是交流阻抗Z,Z=R+jr),通信系统的Z=50;2.4G频段的波长非常短,1/4波长就更短了,(天线大都以1/4波长为基本单位,因为这时的Z=50),看看这个微带天线的长度肯定超过1/4波长,目的就是考虑相位叠加,相对的增益应该高过1/4波长的天线(要注意增益的单位,dbd和dbi是不同的),但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相位合成时要考虑损耗。

网友:
長见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