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石头和你一步一步用飞控刷BLHeliSuite电调固件

楼主(2016-03-24):
BLHeli之前就支持通过飞控刷固件操作,但需要在CF地面站中的CLI菜单下输入命令,比较复杂,且成功率不高,不知道从什么版本开始,BLHeliCF的配合越来越默契,直接使用BLHeli程序通过CF直接刷写电调固件,下面就请和我一步一步来通过飞控刷BLHeliSuite电调,进行讲解!
一、前提条件
1BLHeliBlihei14.4.03已有更新!
http://share.weiyun.com/b22c5d57e51f10d8ef4bf137554f8f3c
2更新Cleanflight地面站版本为1.11并为飞控刷最新固件。如果是Betaflight则要到3.2之后的版本(这是我BF的最旧版本,往前的版本应该也可以,BF固件更新太快了
     3穿越机装配完毕,电调信号线要接入飞控,电调地线实测可不接入
     4、刷新固件时保证接入电池
6、电调必须使用BLHeli固件,而且具备BLHeli引导程序。目前主流使用的XM20,飞盈佳乐猛禽系列,小蜜蜂原生支持。但像乐天20,就必须先通过USB刷写器写入BLHeli固件,以后就可以脱离USB刷写器,直接通过飞控来刷了。银燕NANO系统还必须对硬件进行简单改造才能支持飞控刷写,具体可参考本人的另一个帖子:

二、步骤

     1USB连接飞控,打开下CF,点连接,保证能够正常识别飞控,注意右上角的COM口是多少,等会在BLHeli要选择这个COM口。然后点击右上角的Disconnect断开与地面站与飞控的连接,释放COM口。此步骤是确认飞控能够正常工作。也可以省略。
     2、不用取下USB连接线,运行 BLHeli,选择菜单第三个选项,选择连接模式,目前主流使用的XM20,乐天20A、飞盈佳乐猛禽系列,小蜜蜂、刷过固件的乐天20A都是SILABS型飞控,其实到目前为止,我遇到的电调都是SILABS型的,所以选择”E“,如下图:

3、  注意看标题栏上的COM口,要选择与CF地面站的COM一致。点下面菜单栏中的connect,连接,怎么没有什么反应,

那接着点check,然后你就会看到清脆的响声,看到1234一一显现。

如果不能正确识别,可以按下述步骤操作:1关程序,2下电,3断USB4再上电,5接USB,6打开软件,应该就能全部识别了。
   4、刷新固件,
    点Flash BLHeil,就会弹出选择固件的画面,如果前期能识别出电调品牌,型号,程序会自动调出最新的固件,供你选择,注意,下面,1234如果都显示的话,意味着你一次就可以刷全部电调,但是目前一个一个接着刷的,就是需要选择4次固件版本,我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自动完成四个电调一次刷写完毕。
下面是刷写成功的的提示:

ok

5、具体项目调整
   你可以一次性调整四个电调的项目,比如进角,在1234如果都显示的情况下,你只需要主画面中的进角项目中修改后,点save BLHeil,4个电调就全部完成进角的调整。当然你也可以只调整一个电调的项目,操作关键是右键选择你要选的电调,1234CF电机是一样的位置,你用右键点2就刷2号电机对应的电调,如果又想刷全部,就用鼠标左键一个一个点出来!

6、刷好后一定要点Disconn,断开COM,释放出来给CF使用,当然关右上角的X也可以!
   7、刷好后,切换到Motors 选项卡中,重新设置油门行程。油门行程设置方法也是先断电,取下桨,勾选框,油门最大,上电,BB响,一小段音乐,然后油门最小。透露个小秘密,最大最小对应键盘的HOMEEND键。拿走不谢!
   补充:BLHeil的基本选项

1、转向

2、刹车

3、进角

最近搞到一个特殊机架,H形的正X机架,X机架有转向机动灵活的优点,但受强度所限,做成X形的正X机架要么电池要下置,要么摄像头会看到桨,这个H形的与常规一样,但动力点是X的,我想应该会有好的表现,当然由于X的设计问题,235的轴距只能上5寸桨,美中不足。我会专门再写个装机贴。到时还会新的东西给大家看。

网友A:
这样刷过後,就只能透过CF设定吗?原有个别设定的方式还可以吗?

楼主:
当然可以,可以设置相连的任何一个电调的项目,只是连接方式的变化,更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刷过後,就只能透过CF设定吗?原有个别设定的方式还可以吗?

当然可以,可以设置相连的任何一个电调的项目,只是连接方式的变化,更简单方便

网友B:
大哥,小蜜蜂20a要选什么类型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小蜜蜂20a要选什么类型的电调?

选E

网友:
强大!以前小蜜蜂电调搞成功了,后来飞丢了…新装鸡用了dys20安bl系列,不能识识别了

网友C:
楼主,dl电调能刷不?

网友:
虽然还没成功但是真心不错的帖子

网友:
技术贴,顶起

网友:
好帖子  必须顶石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dl电调能刷不?

我给DAL20A刷了14.4的固件了。

网友E:
我想问下通过飞控刷blheli,是基于什么飞控呢?F3 naza32原生支持cf,要是我用cc3d刷cf固件后是否也可以通过cf软件调试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通过飞控刷blheli,是基于什么飞控呢?F3 naza32原生支持cf,要是我用cc3d刷cf固件后是否也可以通 ...

这个嘛你可以试试,然后告诉我,我补在贴子上。我手上没cc3d的机器。谢谢

楼主:
新版Blihei14.4.03已有更新!
http://share.weiyun.com/b22c5d57e51f10d8ef4bf137554f8f3c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版Blihei已有更新!可私信给群下载地址。

http://share.weiyun.com/b22c5d57e51f10d8ef4bf137554f8f3c

网友F:
飞控是naze32可以吗,怎么我用F3可以,naze32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是naze32可以吗,怎么我用F3可以,naze32不可以呢?

naze32应该可以,看下固件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G:
刚刚照你的方法刷了飞盈佳乐30a,连接blhelisuite的时候不知道为何检查出固件是emax20a...然后,刷了flycolor 30A,再启动连接suite,检查,直接不认电调了- -。通电电调响声都没有了...

网友H:
CC3D刷的BF固件,连不上乐天20A刷的B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刚照你的方法刷了飞盈佳乐30a,连接blhelisuite的时候不知道为何检查出固件是emax20a...然后,刷了flyc ...

你30Araptor29a应该选的是fairy了,选错了。。。我看了下behil下,飞盈佳乐猛禽系列30A的要选raptor20a,如下图。如果是390芯片的要选raptor 390 20A。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D刷的BF固件,连不上乐天20A刷的BL

那应该是硬件不支持。cc3d有点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刚照你的方法刷了飞盈佳乐30a,连接blhelisuite的时候不知道为何检查出固件是emax20a...然后,刷了flyc ...

恭喜你,应该是刷错了。
我看了下最新的BLHEIL程序,飞盈佳乐在BLHEL中英文名为Flycolor(飞彩?)那个仅有的30A是Fairy 系列的,你的这个使用EMAX20固件的30A的应该是猛禽系列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之前把这个刷过XROTO的固件),应该对应“Raptor 20A”,如果你用最新的飞盈基于390芯片的猛禽就应该选“Raptor 390 20A”。我猜是飞盈最近出了太多电调了,自己都快晕了。另外,只要系列选对了,安数不对没有什么问题。

解决方法嘛,只能联系返厂了,我的就是这么救回来的。

网友:
不知道kingkong 12A (好象大力12A同版)是用什么内芯。好盈的sky walker12A,能刷吗?

网友:
看到这个贴。sky walker 12A估计能刷blh。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t=skywalk%2BBLHeli
只是,这个后缀是.hex。软件是要求.eep,何解?
最近用air mode飞得太嗨,炸机后,烧了个电调。换了个老MWC的老电调:好盈的sky walker12A 不知可刷BL不?。
勾上oneshot 125后,这个电机就不能起动,只能不勾oneshot情况用,刚刚试下,换的旧电调可以正常起飞,但不是很稳定。希望能刷电调能解决CF下F3飞控一个电机猛转的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3

网友I:
我刷了大力的20A电调,但系认电调时只认了12A,是不是大力的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刷了大力的20A电调,但系认电调时只认了12A,是不是大力的虚标了

没关系,固件是软件的,12安与20安是一样的。硬件耐压才是区别。像飞盈佳乐的30安电调,刷behil里的20安也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DAL20A刷了14.4的固件了。

oneshowt125能用不?还有,菜单3下拉后选择的哪一项啊?

网友:
高高真是高,高乐高棒极了

网友J(2016-06-16):
已是最新版本,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是最新版本,还是不行……

cf版本多少?刷的固件版本是多少?behlie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K:
引用 楼主:
cf版本多少?刷的固件版本是多少?behlie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请教下。刷了14.3开刹车。两个正转电机很烫。降到14.0。两个正转电机直接有焦味。后来继续刷14.3把刹车关了电机就不热了正常了。为什么就是刹车开不了。楼主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教下。刷了14.3开刹车。两个正转电机很烫。降到14.0。两个正转电机直接有焦味。后来继续刷14.3把刹 ...

刹车对电调和电机有一定的要求。你的配置是什么?另外,刹车开了pid要重调。我如果没猜错,你的roll pitch的d应该调的很高了超过30了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刹车对电调和电机有一定的要求。你的配置是什么?另外,刹车开了pid要重调。我如果没猜错,你的roll pitc ...

能加你的qq请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加你的qq请教吗?

151176011七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L:
楼主你好,请问乐天20a要怎么才能连接上呢,BL 版本是 16.1.14  CF也是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请问乐天20a要怎么才能连接上呢,BL 版本是 16.1.14  CF也是新版的

乐天要先一次,以后才能用飞控刷固件。
可以参考我另一个贴子:
石头一步一步教你刷银燕NANO 乐天 20A BLHeli电调固件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79378&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
石头老师太帅了,我直接看你的帖子买了小蜜蜂电调了~~

然后我原来是 银燕NANO20A的电调,这电调真垃圾。。。。 虽然写了支持ONESHOT125,但其实不支持啊

网友M:
请问双向设置怎么关闭呢?我的电机一下顺时针,一下又逆时针旋转

楼主(2016-07-18):
引用 网友M:
请问双向设置怎么关闭呢?我的电机一下顺时针,一下又逆时针旋转

双向?3d?你应该不会设置成3d模式的,那是靠油门实现正反转的,你的这个不像。像是电调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小蜜蜂30A提示这个怎么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小蜜蜂20a要选什么类型的电调?

选第E

网友:
技术贴子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听说中特威又出了一款新的BLHeli-S的电调,叫极光电调,不知道怎么样?

没听说哦?

网友(2016-09-09):
请问楼主,我是好盈飞腾18A的电调,也想刷BLHeliSuite,电调在上机前已做了油门校准和恢复出厂设置,连机选了COM口后,想保存原程序,但出现下面的对话框,说设定没有被初始化,点连接也连接不上,请问什么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刷BLHeliSuite电调固件?

网友:
用Arduino Nano V3.0制作下载器。

网友O:
楼主,我KINGKONG刷完14.7的固件后0油门电机抖动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KINGKONG刷完14.7的固件后0油门电机抖动是什么情况?

刷的就是kingkong自己的固件吗?做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KINGKONG刷完14.7的固件后0油门电机抖动是什么情况?

0油门电机抖?重做下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O:
引用 楼主:
0油门电机抖?重做下油门行程校准。

做过了没用,后来问KINGKONG厂家,说kingkong125模式本来就会抖动。原厂固件怎么不会?刷新版本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做过了没用,后来问KINGKONG厂家,说kingkong125模式本来就会抖动。原厂固件怎么不会?刷新版本就这样。
...

硬件可能不支持或还需要做优化。建设以后换性能高的电调

网友O:
引用 楼主:
硬件可能不支持或还需要做优化。建设以后换性能高的电调

后来又去联系Kingkong技术人员,调高最低油门后恢复正常。解释如下:kingk6A电调信号输入口采用的是普通IO采集,非单片机PPM硬件端口。导致电调信号误判,结论就是电调单片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后来又去联系Kingkong技术人员,调高最低油门后恢复正常。解释如下:kingk6A电调信号输入口采用的是普通I ...

赞!谢谢分享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后来又去联系Kingkong技术人员,调高最低油门后恢复正常。解释如下:kingk6A电调信号输入口采用的是普通I ...

请教一下kingkong12a刷14.7用的是哪个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教一下kingkong12a刷14.7用的是哪个固件?

电机CHECK会有显示硬件名称

网友Q(2017-01-04):
请教下,我只要刷固件,选桌面上下载的HEX就提示读取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下,我只要刷固件,选桌面上下载的HEX就提示读取错误怎么回事?

我已经在qq上帮过你了,只是,没解决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在qq上帮过你了,只是,没解决

谢谢大神,我已经搞定了,原来是下载的hex有问题,我是单个下载的,那个不行,需要整个文件夹一起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大神,我已经搞定了,原来是下载的hex有问题,我是单个下载的,那个不行,需要整个文件夹一起下载。
...

多好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R:
你这个无刹车,轻刹车,刹车,解释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无刹车,轻刹车,刹车,解释不对。

那应该怎么翻译?

网友R: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翻译?

High : 电调调制PWM频率是 23k low :电调调制PWM频率是 8k
Damped Light :电调调制PWM频率是 23k,  且是同步整流模式

其中:High和low 的话默认都是无刹车的, 只是调制频率不同而已, 而Damped Light  默认是同步整流方式驱动,所以效果是减速更快,被大家误认为 是刹车的功能,只能说每个pwm周期都有点刹的功能,并不是关机的时候直接刹死。

楼主:
引用 网友R:
High : 电调调制PWM频率是 23k low :电调调制PWM频率是 8k
Damped Light :电调调制PWM频率是 23k,  且 ...

受教了。习惯了把第三项称为刹车了,而且确实是刹车效果。第二项,我也不敢确认,当时就打了问号。你说的是底层数据,我更靠近实操。谢谢指正。

网友(2019-09-08):
今天去github上看,发现blheli竟然也出了mac版,大家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www.mediafire.com/folder/dx6kfaasyo24l/BLHeliSuite

网友(2020-08-09):
COM口选择以后还要注意端口号(后面的数字)与BF保持一致,否则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