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的JJ都用什么灯

楼主(2016-03-24):
现在大家都用一些怎么样的LED了,求一些帅气的或者有意思的穿越机LED灯

网友:
看我的帖子,光污染

网友:
去灯具网店几种颜色的LED各买了几米,自己用,还分给模友用至今还没用完。

网友A:
自制灯,亮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买这种cob是几v几瓦的?我用过红色2w的调到2.5v还是很烫手的,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买这种cob是几v几瓦的?我用过红色2w的调到2.5v还是很烫手的,发热量太大了

1-1.5W已经太阳下不能直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W已经太阳下不能直视了

找不到又低功率的卖啊

网友:
2w的,发热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买这种cob是几v几瓦的?我用过红色2w的调到2.5v还是很烫手的,发热量太大了

调到1.8v就行我的也是2w

网友:
刚刚开始的时候也用~现在觉得灯是个累赘~

网友E:
自制  哈哈  空载四个半小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  哈哈  空载四个半小时报警

这是COB吗

网友:
对  前面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制

单车大侠,能再发几张脚垫的固定特写照片吗?总弄不好这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调到1.8v就行我的也是2w

如何调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何调电压呢?

你的事什么样子的?哪里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自制灯,亮的不要不要的

第一张图片那个高亮的led怎么散热?电阻串联的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张图片那个高亮的led怎么散热?电阻串联的是多大的?

不用散热,也不是很热,电阻用的200欧的,不过我现在打算拆了重新搞,加一个mini降压模块,直接3V输出,不用电阻了,不然电阻发热,热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第一张图片那个高亮的led怎么散热?电阻串联的是多大的?

你说高亮那种,我没用,就是因为太热,散热不好做就pass了

网友:
请问这个控手感咋样呢?

网友:
5种动态效果, 各有5种动态速度

让人无法直视 !!!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说高亮那种,我没用,就是因为太热,散热不好做就pass了

自己买了小的散热片加上能否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买了小的散热片加上能否好一些?

太重了吧?这么多在一起散热片小了,效果也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