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连接cf固件失败,usb驱动装了还是连不上,求助

楼主(2016-03-24):
如题

楼主:
cp2102的驱动也装了,就是连接不上,求指导,谢谢

楼主:
求大家给个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难道只有我遇到了?

网友A:
端口你没选啊,,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这个com口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你没选啊,,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这个com口是多少

没有来选,下拉就没有选项,我现在重装电脑系统,请教一下cp2102这个驱动一定要么?

网友B:
论坛里有解决的方法介诏搜一下吧,把飞控上的BOOt焊短路后,接上电脑再刷固件就能恢复,焊下短路,再连接电脑,我的飞控就这件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解决的方法介诏搜一下吧,把飞控上的BOOt焊短路后,接上电脑再刷固件就能恢复,焊下短路,再连接电 ...

我觉得是驱动装错了的问题,没连接上,大家都用过这个cp2102的驱动么?

网友:
你和我一样  什么都试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解决的方法介诏搜一下吧,把飞控上的BOOt焊短路后,接上电脑再刷固件就能恢复,焊下短路,再连接电 ...

boot是指哪个,是bat么

网友:
论坛上不是有cc3d教程刷法吗, mini板和普通板都一样,短接法各种都能刷自己找找

网友:
装好驱动要记得打开你安装的位置,要给它制定路径

网友:
问我原来和你的问题一样,后来接上NAZE32 然后用驱动精灵,一次性搞定后就可以了~~~~我的是win7  64位,希望你能帮到你。

网友:
用镊子短接boot  连接usb  直接刷BF固件才好

网友(2016-05-12):
使用CF通过cp2102(usb转串口)连接naze32的时候,1,你需要安装cp2102的驱动,这个一般没有问题。2,通过cf下载固件的时候,因为主控室stm32的,需要设置boot0和boot1,boot0=1,boot1=0(也就是将boot0那个接口短接,置高电平1),进入串口烧程序。3,固件烧进去后,需要断开boot0那个接口,使其置低电平0,变成boot0=0,boot1=0,进入用户闪存启动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