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买的D10遥控开不出了,怎么办?

楼主(2016-03-24):
如题,13年掏宝上买的d10遥控器开不出了,应该怎么弄?打开开关什么反应都没有。刷过固件的机器。前段时间天冷没飞,今天开发觉开不了机了。

网友A:
按ent键的同时开启电源,看能不能进usb模式。
如能,把配置文件用原始未修改过的覆盖。
再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ent键的同时开启电源,看能不能进usb模式。
如能,把配置文件用原始未修改过的覆盖。
再重启试试。

试过了不行,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谢谢你。

格式化,重新刷机。

有理由买新控了

网友:
像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B:
控的电池有电么

网友C:
应该是开关问题,点除锈剂或者酒精,拔电开关9981次,就可以了,我碰到过

楼主:
买了xg8好久没开,今天开一下发觉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电池有电么

电池有点的,充满了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开关问题,点除锈剂或者酒精,拔电开关9981次,就可以了,我碰到过

什么叫拔电开关?我用万用表量过,开关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拔电开关?我用万用表量过,开关好的。

这样啊,那你拆开开关那块板子,量7105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那你拆开开关那块板子,量7105的供电

7105是哪个芯片?认不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7105是哪个芯片?认不出。

说错了,7805,5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7805,5v稳压管

也不认识,。算了,搞不来了,谢谢你。我也就这点水平了,让您费心了。

网友:
我的D10放了三个月,开关直接氧化掉开不了机,自换开关后就能开机。。。很可能一样情况。。

网友(2016-05-03):
是不是遥控器长期不用都要放在除湿箱里啊?